[CAN-bus/DeviceNet]
从总线信号上怎样看波特率呢

楼主:
,从总线信号上怎样看波特率呢?这些信号只有各20多个显性位和隐性位.表示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12-02-23):
这组CAN信号,它的波特率是多少啊

网友A:
通常,  最短脉冲的时间, 就反映了波特率, 所以看波形最小脉冲约 50uS, 大概 20K 左右(感觉有点低)

网友B:
CAN 波特率 与 传统的UART 波特率 理解(实际能传送的数据速率)上 会有些 差异。
真还没 认真 观察过, CAN波形。
不过, 一般 直接用 CAN分析仪或者逻辑分析仪。

网友C:
找一个最小的脉冲,时间的倒数就是波特率了

网友D:
周期=1/频率,所以他们让你找最短的周期

网友E(2012-04-19):
用示波器测测最小时间间隔,倒数即为波特率,存在微小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