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画板,144脚STM32的布局,大虾们指点一二。

楼主(2012-02-23):
在画板中,布局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请大家帮忙看看,布局有那些需要改进的地方,新手,经验不足,请指教。

网友A:
好大的板子
晶振尽量靠近主芯片,虽然这样的板子离远点儿也无所谓,但还是养成好习惯的好

网友B:
如果不是机械的原因板子还可以搞的小点,然后尽量把电源和信号部分分开,原件尽量摆的平均分布一些。芯片如果没必要最好不要斜着放。

网友C:
SD卡好像还有几个焊盘吧,固定用的。就是那种按一下就能总动弹出来的。

网友D:
芯片没必要45度放置,
IO引出脚可以调整,按芯片引脚顺序排列,一缕缕的,整齐。
芯片的104哪去了?
晶振可以选用smd的,体积小点,靠近点。

楼主:
回二楼,Y2是32.768K的晶振,稍远一点应该没问题吧。。。至于Y3,近一点的话不太好过线,远一点又比较那个,所以我不知道选的这个折衷的位置合不合适?

楼主:
回3,5楼:
    10X10的有点困难,所以就稍大了一点,考虑到布线,我觉得还是斜着好一点,虽然可能不太好焊接,IO口是考虑到日后使用方便,104和10uF的电容还在方框外,还没放进来,晶振是有现成的在这里,虽然是画板练手,基本没有打样的可能,不过还是···

楼主:
SD卡好像就只有那几个金手指吧,只是它的摆放可能有点不合适。好了,我布线去了,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E:
很明显只是粗略的布局

网友F:
P7太靠近安装孔了

网友G:
这个没关键器件,布局只要按照layout的常规要求注意事项来就可以了。

网友H:
1,板子太大,整体看其他不好看。
2容阻件等 应该调整一下。排列整齐。
3板子布局不够紧凑。
4CPU 没必要45度。这样批量加工机贴PCB稍难一点。
5 板子CPU电源引脚大电容 小电容都没有看到一个,这个要调整一下。
6 DC座子进来的电源电容也应该检查一下。这个我看了背面好像有放了几个, 您检查一下。

网友I:
学习板啊,也没有必要这样浪费啊

网友J:
呵呵,
figer的建议不错!!!
104电容尽量靠近芯片引脚!!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谢谢指教,在布线时我会注意的,再适当的调整调整。

网友K:
排列的有点松,可以再改进下

楼主:
回复 网友I:
:( 板子确实是大了点,尚在修整中。。。

楼主:
谢谢各位,估计明天能布好,到时再贴上,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L:
器件可以都贴在一面吧

楼主:
终于完工了。。。

网友G:
還是這麼大的一塊 板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 没办法,功力不足,画了近一星期,现在基本明白了。犯了不少的毛病, 就上面贴的中还有几个小错误,嘿嘿,还得好好学。

网友M:
我也算新手,画的不多,画图软件倒是非常熟悉,老大直接让画板子,我也就直接上了,21不会发图,都不能请教高手指点一二,怎一悲剧了得

网友N:
最近也想画个STM的板子,请教下楼主你MCU里的那块红色的方块是什么?地么? 26# 7760448

楼主:
回复25楼:
红色的那一块是地,在没铺地前我给它填充了一下。本来规则是芯片下最好不要走信号线的,一层电源一层地,不过我还是走了不少,功力不足。

网友O:
板子太大了。看你没有几个芯片,那么大的板材。。。实属浪费啊。。。

网友P:
就这几个器件,就不要放两面了哇

网友:
板子太大了,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