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什么电池不充电

楼主(2012-02-23):
用BQ24071做一个电源管理。
     现在的情况是,用电池给系统供电是正常的,用5V电源给系统供电也是正常的。
     但5V就是不给电池充电

网友A:
你系统若不带电,能给电池充电吗?

网友B: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网友B:
这里TS端是有一个电压范围的,直接拉到地可能导致工作不正常。

楼主:
TS除了10k电阻接地,还接到别的地方吗?
引用 网友B:
没了

网友C:
请仔细核对是否还有跟TI参考设计不同的地方

楼主:
好的,我再改下吧

楼主:
结贴了,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