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请教香斑竹和STM32高手几个问题

楼主(2012-02-23):
第1个问题:如何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由程序自己去把FLASH的程序区中某个单元写成0?

备注:匠人试过用下面这条指令去修改数据区的数据,成功。但是同样的指令去修改程序区的代码,失败!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0);         //写32位数据

第2个问题:如何把一个函数,或一组数据定义在我指定的FLASH地址中?

备注:匠人找过一些网上的方法,依葫芦画瓢,没有成功。俺用的是IAR6.20

第3个问题:如何在FLASH指定的位置预留几个字节(内容保持全1),并禁止编译器把程序和数据编译在那里?

第4个问题:如何把一段代码复制到RAM中去运行,并在运行结束后销毁RAM中的这段代码?

第5个问题:如何获取一个函数的地址,或者如何获取一个函数的代码长度。

备注:匠人知道如何获取函数的首地址,但是希望CPU能自动获得某个函数的尾地址。当然,如果能获得该函数的代码长度,那么也可以根据其首地址+长度,求得尾地址来。

----------------------------------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匠人想干什么。你懂的。

网友A:
刚刚开始使用这个,所以也不是很清楚,帮顶一下!

网友B:
看上去像是一个8051汇编狂人(小山沟里面的“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文盲农民)进入ARM领域(魔都,大上海)的一大堆疑惑。

楼主:
看上去像是一个8051汇编狂人(小山沟里面的文盲农民)进入ARM领域(魔都,大上海)的一大堆疑惑。
引用 网友B:

呵呵,俺现在用c写个几十k的小程序,已经没有障碍了。不过我问的这些问题,属于非典型应用……

网友B:
不就是anti-crack么。

楼主:
不就是anti-crack么。
引用 网友B:

yes

网友B:
其实你的大部分答案可以先看icf文件,然后看帮助里面ilink部分就可以解决。

楼主:
其实你的大部分答案可以先看icf文件,然后看帮助里面ilink部分就可以解决。
引用 网友B:

“帮助”是指IAR的帮助,还是……?

网友B:
IAR菜单的help

楼主:
IAR菜单的help
引用 网友B:

OK!多谢。看看先……

网友B:
iar比mdk牛很多
小白都不知道

网友C:
我建议楼主用汇编吧!这样轻巧些!楼主还想把程序搬到RAM里,我也是菜鸟啊估计哈佛结构里面实现有困难,地址映射不到RAM 里吧!自己理解,不知对错,高手指正!

网友D:
呼呼,七点之前,竟然不能回帖子?

网友E:
第1个问题:如何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由程序自己去把FLASH的程序区中某个单元写成0?

备注:匠人试过用下面这条指令去修改数据区的数据,成功。但是同样的指令去修改程序区的代码,失败!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
引用 楼主:

问题1:  可以, 但这一条指令不行, Flash 得擦除后重写哦!
问题2:  这个可能得用连接命令才能真正搞定! 该代码段定地址, 看看连接手册吧
问题3:  程序中定义个 const 数组, 不就轻松搞定?
问题4: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因为 mcu 支持在 RAM 里执行代码. 剩下的就是下面的问题了.
问题5:  有点麻烦, 我没有试过, 但是可以单独定义代码段, 是否可通过连接来获得代码长度?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印象中,如果把Flash某个地址数据改成全0,是不需要擦除的,擦除就是将所有位改成全1,然后将需要的位改成0.
所谓Flash写就是将1改成0,反过来不行,所以为了保险起见,需要先擦除。不过不知道STM32是否对准备写入的地址进行全1检测。

网友G:
第1个问题:如何在程序运行过程中,由程序自己去把FLASH的程序区中某个单元写成0?
匠人是不是开了写保护。STM32的Flash要先擦后写,如果某个单元的值不为0xffff,直接失败,写操作不会执行。

备注:匠人试过用下面这条指令去修改数据区的数据,成功。但是同样的指令去修改程序区的代码,失败!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0);         //写32位数据

第2个问题:如何把一个函数,或一组数据定义在我指定的FLASH地址中?
没用过这么新的IAR,这个貌似要在链接脚本中定义一些segment,然后在代码中指定这些函数或数据属于哪个segment。用__attribute__的方式

备注:匠人找过一些网上的方法,依葫芦画瓢,没有成功。俺用的是IAR6.20

第3个问题:如何在FLASH指定的位置预留几个字节(内容保持全1),并禁止编译器把程序和数据编译在那里?
这个问题和第2个重复了

第4个问题:如何把一段代码复制到RAM中去运行,并在运行结束后销毁RAM中的这段代码?
直接用memcpy就可以,运行结束后memset就销毁了。一般会配上一些加密算法。ARM有相对PC寻址的指令,代码重定向的时候要注意。有的编译器会有生成可重定向代码的功能

第5个问题:如何获取一个函数的地址,或者如何获取一个函数的代码长度。
没有通用的办法,你可以这样试试。把你要加密的函数编译在同一片地址空间中。假设编译器会把函数连续存放。这样将生成的函数地址排序,就能间接得到函数的大小。

备注:匠人知道如何获取函数的首地址,但是希望CPU能自动获得某个函数的尾地址。当然,如果能获得该函数的代码长度,那么也可以根据其首地址+长度,求得尾地址来。

----------------------------------
我想,大家应该能看出匠人想干什么。你懂的。
匠人小心把自己玩进去:lol

楼主:
问题1:  可以, 但这一条指令不行, Flash 得擦除后重写哦!
问题2:  这个可能得用连接命令才能真正搞定! 该代码段定地址, 看看连接手册吧
问题3:  程序中定义个 const 数组, 不就轻松搞定?
问题4: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 ...
引用 网友E:

关于问题1:请注意,我要的是写“0”。理论上来说,“1”变“0”是不需要擦除的。只有“0”变“1”才需要擦除。我在数据区(也就是const数组)上试过,可以成功,但是如果是程序区,则失败。

关于问题3:如果定义const数组,我要的是能够在编译在指定的地方。其实这个问题和问题2的本质一样。

关于问题4:我需要一个范例。哪怕是最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关于第1个问题,如果是因为写保护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同样是存放在flash中的CONST数组,不被保护呢?

关于第5个问题,我希望CPU自动去检查,而不是人工干预。如果要人工查看编译地址的话,似乎不太方便。

网友H:
第2个问题,数据可以,函数不行。
数据,如:const INT32U au32_num[] @ 0x8080 = {1,2,…………}
回复 楼主:
函数提示错误,Error[Be011]: location address not allowed for functions

网友G:
回复 网友G:

关于第1个问题,如果是因为写保护的原因的话,那为什么同样是存放在flash中的CONST数组,不被保护呢?

关于第5个问题,我希望CPU自动去检查,而不是人工干预。如果要人工查看编译地址的话,似乎不太方 ...
引用 楼主:

第1个问题还要看看Flash_Write的返回值。是否真的是写入成功
第5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
假如定义的代码段起始地址为ADDR_START, 结束地址为ADDR_END,把funA-funE都放在这个代码段中
然后再定义一个函数的地址表
typedef void(*pfn_t)(void);
保存这些函数的地址
pfn_t func_table[] = {funA,funB,funC,funD,funE};
然后对func_table进行排序
要求funA的大小,那就在func_table中找到funA的位置,如果为1
那么funA的大小就是func_table[2] - func_table[1];
如果是最后一个,那就把从ADDR_END开始向前找,找到第一个不为0xffff的位置,用这个位置减去函数地址。
这个只是一个示例,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

网友I:
反盗版:lol

网友J:
呵呵,匠人果然与众不同,一出手就是一堆**弹。

先捡俺知道的问题尝试回答一下:

关于问题1:
首先,不知道匠人对程序区和数据区怎么划分的,在STM32中并没有对Flash做这样的区分。

关于你碰到的问题是因为,STM32在对Flash编程时会检测目标地址的内容是不是0xFFFF,如果不是,则编程失败。证据如下:

关于第2、3个问题,这是有关IAR的设置,抱歉我没有接触过,但以前有很多网友提出过设置方法,您老人家可以去看看,如果找不到,我再找人帮你解决。

第4个问题:我也没有接触过,但记得IAR中有一个RAM Function的选项,可以找找看。

第5个问题:这个问题比较简单,如果知道如何获取函数的首地址,则下一个函数的首地址就是前一个函数的尾地址。

楼主:
第1个问题还要看看Flash_Write的返回值。是否真的是写入成功
第5个问题其实是这样的
假如定义的代码段起始地址为ADDR_START, 结束地址为ADDR_END,把funA-funE都放在这个代码段中
然后再定义一个函数的地址表
typed ...
引用 网友G:

问题1,我是通过查看仿真器里的值来判断改写是否成功
问题5,我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收集所有函数的地址,排序,然后相邻函数地址做减法,求函数长度。原理上貌似可行,唯一的缺陷是,函数太多。。。。:)

网友J:
问题1:我的意思是说:STM32中不能对Flash内容进行改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WORD内容不是0xFFFF,则在擦除之前,不能再对这个WORD执行写操作。

问题5:一般在C程序中相邻的函数,编译之后也是相邻的,因此你不必收集所有函数的地址,只需要知道你要找的函数的下一个函数是谁就可以了。
例如:在main.c中有如下函数:

void FuncA()
{
......
}

void FuncB()
{
......
}

void FuncC()
{
......
}

编译后在内存中FuncB紧跟FuncA,FuncC紧跟FuncB,这一点可以通过察看.map文件验证。

楼主:
刚才发帖没注意,把“问题5”写成了“问题2”。连累香斑竹也跟着错了。为了避免讨论时混淆,订正一下。:lol

楼主:
呵呵,匠人果然与众不同,一出手就是一堆**弹。

先捡俺知道的问题尝试回答一下:

关于问题1:
首先,不知道匠人对程序区和数据区怎么划分的,在STM32中并没有对Flash做这样的区分。

关于你碰到的问题是因为,STM3 ...
引用 网友J:

关于问题1:答复香斑:
我说的数据区就是const数组,代码区就是指函数。
如果说是因为写保护,那我可以理解。不过如此一来,问题1就转变成了:同样是存放在FLASH中,为什么const数组可以被改写?

为了说明问题,我把相关的程序挑有用的放上来,请注意红色字体。

//--------------------------------------------------------
//数据表
//--------------------------------------------------------
const u32 R_tab[]=
{
0x12345678, //0
  //更多数据省略……
}
//--------------------------------------------------------
//函数
//--------------------------------------------------------
u32 CNT_v1(u32 data)
{
    //代码省略……
}

改写数据区:
  FLASH_Unlock();                             //解锁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
  Address=(vu32)&(R_tab);                     //获取表格地址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0);           //写32位数据(调用《stm32f10x_flash.c》的函数)(这一步能够成功
  FLASH_Lock();                               //锁定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

改写代码区:
  FLASH_Unlock();                             //解锁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
  Address=(vu32)&(CNT_v1);                   //获取某个函数函数地址
  FLASH_ProgramWord ((Address), 0);           //写32位数据(调用《stm32f10x_flash.c》的函数)(这一步失败
  FLASH_Lock();                               //锁定FLASH编程擦除控制器

楼主:
回复 网友J:

关于问题5,我也注意到大多数情况下函数都是按顺序编译摆放的。但const数组除外。

我担心的是编译器的优化会不会擅自把我的函数挪动位置或合并,呵呵。

这个问题不大,可以就此不再讨论。

---------------
我比较关心是问题2和问题4.

网友J:
第1个问题:关键是写的时候,目标地址原有的内容是否为0xFFFF,如果不是则写入失败。

第5个问题:可以通过检查.map验证,编译器的优化会不会擅自把函数挪动位置或合并,这个验证只要在需要的时候做就可以,比如第一次使用某种优化选项时、出现问题时、项目结束之前等。

网友J:
关于问题2:应该是在存储配置文件(好像是ICF文件)中定义一个新的段(好像叫SECTION),然后在程序中指定特定的函数或数据到这个SECTION中。

建议看看外设寄存器的分配方式作为参考。外设寄存器都是成组的,每组之间都不是连续的。

网友J:
关于问题4:在IAR手册中应该可以找到有关RAM Function的说明,记得有一个ramfunction的Pragma就是用来说明某个函数需要在RAM中运行,这样制定之后,编译器会使用相对寻址指令,运行时自己把它拷贝到某个预先定义好的数组中运行,运行结束后把数组内容清除即可。

楼主:
第1个问题:关键是写的时候,目标地址原有的内容是否为0xFFFF,如果不是则写入失败。

第5个问题:可以通过检查.map验证,编译器的优化会不会擅自把函数挪动位置或合并,这个验证只要在需要的时候做就可以,比如第一 ...
引用 网友J:

香斑竹“回击”的**弹火力也很猛啊,让我“应接不暇”。我喜欢这种火力,让**弹来得更猛烈些吧……:P

关于问题1:请留意我27贴,我再复制一下:
//--------------------------------------------------------
//数据表
//--------------------------------------------------------
const u32 R_tab[]=
{
0x12345678, //0
  //更多数据省略……
}

请注意我的数据不是0xffffffff,照样被写成了全0.

网友K:
用自己的编译器,让别人去**吧!

网友J:
香斑竹“回击”的**弹火力也很猛啊,让我“应接不暇”。我喜欢这种火力,让**弹来得更猛烈些吧……:P

关于问题1:请留意我27贴,我再复制一下:
//--------------------------------------------------------
// ...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注意内容。

这个问题我还无法解释,能打开.map文件看看,你的R_tab[]和CNT_v1()分别在什么位置吗? 如果怀疑是写保护的问题,你可以看看选项字节区的设置。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是通过仿真器操作的,会不会是仿真器作了什么限制?这只是猜想而已。你可以独立运行一下看看。

又想到一个可能,你的R_tab[],实际被分配到RAM区,这肯定是可以被更改的,所以还是要看.map文件。

楼主:
进展汇报:
问题2:已经解决。欧耶!
问题3:和问题2本质一样,所以也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欧耶!
问题1:原本是作为问题2得不到解决时的预备方案。既然问题2已经解决,问题1就不再是问题了。欧耶!
问题5:原本是为了配合问题1的,既然问题1不再是问题,那么问题5就也不是问题了。欧耶!
问题4:如果你还没有被我前面几句话的逻辑关系绕迷糊,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去解决问题4啦。欧耶!

网友J:
刚刚问了一下同事,有一个方法,估计不能完全满足匠人的需要,但确是在RAM中运行一个函数的方法。

在某个需要在RAM中运行的函数前,使用__ramfunc前缀,IAR的启动文件在main函数运行之前,自动把这个函数拷贝到RAM中,程序的其他部分可以直接用函数名调用。详细方案最好看看手册。

但这个方法好像不可以把2个以上的函数放到同一个RAM区运行,而且要擦除这个函数也需要使用问题5的方法,找到它的地址再消灭之。

网友L:
路过围观!
在深挖洞广积粮, IAR+STM32,二者都是一流的好东西,互相绝配.

网友M:
搬个板凳,坐着受教

楼主:
刚刚问了一下同事,有一个方法,估计不能完全满足匠人的需要,但确是在RAM中运行一个函数的方法。

在某个需要在RAM中运行的函数前,使用__ramfunc前缀,IAR的启动文件在main函数运行之前,自动把这个函数拷贝到RAM ...
引用 网友J:

先谢谢香斑竹提供的思路。

关于 __ramfunc ,我还没有仔细研究。不过,我所担心的是,它所加载的函数的原型是在FLASH中存放的,可能不受控。

我说的不受控,是指,我无法为这个函数加密。那么,对于“有心人”来说,岂不春光大泄了去?

我最最希望的就是,我可以自己往RAM中指定的地址写数据,然后让这些数据合成代码,然后调用执行,然后销毁。因为如果这样,我可以尽量加密、伪装函数的原型。

楼主:
第4个问题:如何把一段代码复制到RAM中去运行,并在运行结束后销毁RAM中的这段代码?
直接用memcpy就可以,运行结束后memset就销毁了。一般会配上一些加密算法。ARM有相对PC寻址的指令,代码重定向的时候要注意。有的编译器会有生成可重定向代码的功能
引用 网友G:

嗯,这个我也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N:
先顶起来。本人正在抄一本书,这本书对电子工程师很有意义,现在网上还没有电子版,我会一章一章的打出来,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注意内容。

这个问题我还无法解释,能打开.map文件看看,你的R_tab[]和CNT_v1()分别在什么位置吗? 如果怀疑是写保护的问题,你可以看看选项字节区的设置。

还有一种可能是:因为你是通过仿真器操作的,会不会是仿真器作了什么限制?这只是猜想而已。你可以独立运行一下看看。

又想到一个可能,你的R_tab[],实际被分配到RAM区,这肯定是可以被更改的,所以还是要看.map文件。香水城 发表于 2012-2-24 13:38

给香斑竹上一张艳照:

从这张图中,可以看到const确实是被定义在了非RAM区,仍旧被改写为全0。

网友J:
对于43楼的现象,匠人试过不用仿真器直接运行吗?

网友O:
匠人的问题难度不小啊

网友P:
匠人的这分比较难拿啊:lol

网友G:
对于43楼的现象,匠人试过不用仿真器直接运行吗?
引用 网友J:

你仿真或不仿真,现象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你写零或不写零,结果产生差距,不明所以

网友G:
匠人之前说常量数组可以而函数地址不行,那是因为函数地为奇数,转成偶数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匠人之前说常量数组可以而函数地址不行,那是因为函数地为奇数,转成偶数也会遇到这个问题
引用 网友G:

奇数?偶数?

这个说法有来头吗?

楼主:
对于43楼的现象,匠人试过不用仿真器直接运行吗?
引用 网友J:

不用仿真器测试起来比较麻烦,回头找机会专门写段代码验证再说。

网友Q:
高手太多,只能慢慢消化

楼主:
顶一下,准备散分

网友D:
高手太多,只能慢慢消化
引用 网友Q:

嚴重同意

网友R:
采用_ramfunc 方式,虽然function会被拷贝到ram,但Flash中仍存在其备份,无法加密。
窃以为以下方法或许可行, 已 function_2_encrypt() 为例:
1. 将其声明如下 void function_2_encrypt __attribute__((section("encrypt_sec")))
2. 在link script 中定义encrypt section 并定义其开始和结束符号用以标记其范围,并规定该section加载到flash中,运行在ram中, 在MDK中很容易写脚本, IAR请参考其手册。
3. 写一个PC端的小程序解析生成的*.out目标文件中的encrypt section, 并加密之,加密后补0以确保文件大小不变。
4。 在Main 函数的开始出写解密代码直接对在RAM中的已加密函数进行解密后运行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