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行中断程序

楼主(2012-02-23):
没写过串口通信程序,感觉不肯定。看到一个简单例子
serial()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dat=SBUF;
}
这里RI=0;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I是接收中断标志位。当接收完一帧数据,由硬件置位,RI必须有软件清零

网友B:
SBUF是缓冲区,dat估计是个变量,读出缓冲区的数据后RI自动变成1了,所以要置零

网友C:
感觉楼上说的。。。

网友D:
3楼回答错误!

网友D:
当接收完一帧数据后,RI置1,此时如果开了全局中断EA和局部中断ES那么就会进中断,中断里面无论你怎么去读SBUF都不会清零RI

网友E:
所以要手动清除RI才不会使退出中断后又反复进入中断。

网友A:
解释感觉差不多吧,其实没太大差别

楼主:
对与不对都感谢大家关注,呵呵

楼主:
结贴了,大半夜的睡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