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编译出错 INVALID OPCODE

楼主(2012-02-23):
麻烦各位了,我刚接触DSP,由于没有开发板,所以想只用CCS3.3编译一下程序,但是编译中提示如题的错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感觉像是优化设置有问题。把优化先关了

网友B:
刚接触就不要起点太低了,现在CCS V5很好用,怎么就选择CCS V3.3呢?

网友A:
是的,建议使用5.1版本,3.3版本太老了  差不多也可以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