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段程序的解释

楼主(2012-02-23):
IO, GPIO, se, pi, gp
#ifdef __cplusplus
#pragma DATA_SECTION("GpioMuxRegsFile")
#else
#pragma DATA_SECTION(GpioMuxRegs,"GpioMuxRegsFile");
#endif

楼主:
#ifndef DSP281x_DEVICE_H
#define DSP281x_DEVICE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上面这一段又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第一个是说如果项目是 c++ 则用 data section GpioMuxRegsFile, 否则,项目是 c, 用 GpioMuxRegs,"GpioMuxRegsFile

第二个是用于 在 c++ 里包含一些 c 的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