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能把一个26V的电平拉成3.3V电平,以供FPGA检测!!

楼主(2012-02-24):
信号的高电平是26V,低电平是0V,想用FPGA或单片机检测信号的高低,所以得拉到3.3V或5V,应该用什么芯片呢?

网友A:
电阻分压
三极管电平转换

网友B:
楼上正解,三极管最保险。也可用个24V的继电器或光耦到来实现,这样隔离得比较好,不会误伤FPGA供电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哦~~

网友C:
光耦吧,隔离好。。。

网友D:
有没有数字隔离器,可以做到呢,数字隔离器有没有这么高的电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