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你要升到2-3V 输出电流要多少?
既然电池有很多,那还不如直接串联 搞个降压LDO

网友B:
同意LS,电池0.1到1V,基本已经没电,如果负责电流太大,你升压也没用,还是串起来吧,然后在LDO降压,这样靠谱,

网友C:
同ls
不过看你用途

网友D:
电池都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  如果非可充电的  建议不要用了

网友E:
低于1.2V电量都很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