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有风险,接单需谨慎

楼主(2012-02-24):
开发用途:某设备的代用部件
基本描述:某设备用精工系列的打印头来记录数据,现需改用液晶显示代用,有兴趣的朋友请将基本构成、报价及合作方式发给我:rgb@163169.net
具体数据:
打印头:SEIKO微型热敏打印头MTP401-40B;MTP401-G280
数据保留空间:2M
按键:前后翻页,阅读,删除等
液晶:黄绿普通屏,320240

网友A:
三色先生,发财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lol

网友B:
刚好我一个朋友以前做过,打印数据获取,屏也是我擅长的。
我帮你搞定吧:lol

网友C:
哪家产品被RGB盯上了?

网友D:
俺做过职业排版软件.
以后做大屏开发,我可以帮你....小屏就懒得玩了.

网友A:
居然会计业出马啦?还擅长320240?:lol

网友B:
我就是做lct/tft控制器的啊,从320240到19201200都木有问题。

网友E:
纯研发单意义不大。

特别是这种零件的。也拿不到什么东西的。

而且这种还是改装的。

不建议接单。除非价格比较高。

网友B:
这种改装,我们以前做过,具体应用,不能公开说。就是截取打印数据,重定向。

网友B:
有很多应用,超乎想象的。rgb做事,肯定是很靠谱的。
就是这个哥们太爱喝酒了。

网友E:
可替换,门槛低。这一条就足够排除这种技术赚大钱的可能了。

网友F:
东西都有玩过,但是精,不敢接

楼主:
320240单色液晶屏成本比彩色的还要高
引用 网友G:
这个液晶屏成本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楼主:
三色先生,发财了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lol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哈一壶

楼主:
刚好我一个朋友以前做过,打印数据获取,屏也是我擅长的。
我帮你搞定吧:lol
引用 网友B:
你做的那个过分复杂了,等我把详细要求写上来

楼主:
哪家产品被RGB盯上了?
引用 网友C:
不是盯上去了,这个项目类似于没有遥控的彩电要加装遥控一样

楼主:
俺做过职业排版软件.
以后做大屏开发,我可以帮你....小屏就懒得玩了.
引用 网友D:
多大的屏你做?我还有个传真液晶显示的单子

楼主:
纯研发单意义不大。

特别是这种零件的。也拿不到什么东西的。

而且这种还是改装的。

不建议接单。除非价格比较高。
引用 网友E:
谁研发谁受益:lol

楼主:
可替换,门槛低。这一条就足够排除这种技术赚大钱的可能了。
引用 网友E:
貌似开超市技术含量更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