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问题

楼主(2012-02-24):
最近闲来无事,在弄PFC。用的芯片是6562。
测试时候(空载)发现:VCC脚电压在低压输入的时候正常,一条很平稳的直线。电压大约在13V-14V之间。  当输入电压升高(大于160V),VCC电压开始出现波动,最低处只有9V多,最高处14V左右。  输出用外用表测试,还是400V挺稳定的。不过这个现象,俺怀疑是电压升高,占空比减小,导致辅助绕组输出不够导致,不知道这个对不对?

网友A:
辅助供电绕组吧。。

估计驱动在震荡  你可以看看。。。

网友B:
你的分析没有错!
DC 150V输入,输出400V,电感需要升压250V,你的辅助绕组上的电压就会比较高。
如果DC 300输入,输出400V,电感需要升压100V,你的辅助绕组上的电压就会比较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驱动本来就是变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带上负载,就OK了。昏倒。不过我PFC是80W的,带50W的负载,整机效率才80%,太低了。 是不是PFC也要相应做小,效率才能搞得高?我也不需要太高,超过85%的效率就可以了

网友C:
我现在也遇到个问题,PFC电路在输入150Vac左右时,输出达到380V,可把输入电压调高到220V,输出就变成310V了,再量PFC控制器的电源电压,只有9V,芯片欠压保护了,采用TOP243为其供电的,也就是说TOP243没工作。但上电一段时间,TOP243便开始工作,输出为380V。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是带载还是空载情况下测试的?

网友C:
空载,380V目前的唯一负载就是给TOP243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