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2004小问题

楼主(2012-02-24):
1.前提:我已经画好了原理图,封装也加载好了。
2.目的:画一个PCB双层板。
3.问题:
         (1)我知道得用设计(design)和项目管理(project)着两个工具栏,可是我
                不知道怎么使用?
          (2)能不能帮我翻译一下compile documents xxxx.PcbDoc
                                           compile PCB Project xxxx.PrjPcb
                                           updata schematics in xxxx.PrjPcb
                                           Import changes From  xxxx.PrjPcb
             其中xxxx是我的工程和原理图名字。
         (3)以上四个步骤点击的顺序是怎样的呢?分别是在原理图还是在PCB下点击呢?

网友A:
附件大概对你有帮助的 dxp

楼主:
回复 网友A:
1.谢谢
2.请问PCB的外形尺寸在哪个层画的?

网友A:
outline

纠正 mechanical
forgot 3Q

网友B:
compile documents xxxx.PcbDoc:编译文件,一把是在原理图文件上右击完成,这样就导入到工程系的PCB中了。

compile PCB Project xxxx.PrjPcb:编译工程,就是指编译整个工程原理图,你要知道有的原理图不只一张

上面两个是编译的意思,如果真要强行解释,他也是一种类似于KEIL编译程序那种编译的意思,不过你不要深究他,因为DXP模糊了网络表的概念,所以,一般生成PCB以上面两种方法导入。

updata schematics in xxxx.PrjPcb:加载原理图,一般是在PCB文件中进行,打开的都是difference面板,其实就是COMPARING(对比),也就是SHOW DIFFERENCE功能进行PCB生成。

Import changes From  xxxx.PrjPcb:导入变化,这个其实和上面的插补多,他属于双向,可以把原理图中的变化导入PCB,也可以把PCB中的变化导入原理图。也是一种对比导入的方式。

朋友你在PCB下点击PROJECT下的show difference,也可以进行PCB生成。

总的来说,你说的几种都可以由原理图到PCB,前两种大同小异,后两种大同小异。自己多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哈哈,羽工,DXP中没outline层啊,你说的是ALLEGRO呀。你要LZ找晕啊?

DXP中PCB尺寸一般标注在机械层,DXP中可以设置很多机械层,也就是mechanical。

4# jjjyufan

网友C:
我们一般是用KeepOut层画板框的

楼主:
我现在明白了,应该画两条线框。物理层和keep out层都得画,一个是Pcb外形,一个是禁止布线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