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那位行家给讲解下高压并行编程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高压并行编程,可以在任何条件下给avr编程,如熔丝位设置错误
1 需要12v 电压 加到reset脚
2 并行方式要接10多跟个线

用并口线的ISP下载线 不是

楼主:
非常感谢,但ATTINY只要8根脚,除了电源和地,只有六根脚啊。

网友A:
那是高压串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