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全下不了程序了,不知道是不是锁死了,希望帮忙解答

楼主(2012-02-24):
我用下载软件先对CKSEL0,CKSEL1,CKSEL2这三位置1,CKSEL3置0,,,然后选择了编程熔丝位,,后来把编程熔丝位这个选项去掉了,,在下程序就下不进去了,,请问这是将单片机锁死了吗,,还是因为中间操作不当导致单片机坏掉了

PS.我也试着按照网上给的方法对XTAL1这个引脚输入一定频率方波,,但还是没好使……

网友A:
外接晶振好使,你再试试吧,

网友B:
还记得你锁在哪种模式了么?
如果是选择了片外晶振,那么接上一个对应的外部晶振给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C:
还记得你锁在哪种模式了么?
如果是选择了片外晶振,那么接上一个对应的外部晶振给重新设置一下。
引用 网友B:

对的,要这么做一下!

回LZ
   PS.我也试着按照网上给的方法对XTAL1这个引脚输入一定频率方波,,但还是没好使……
不能怎么接,要接晶振

网友D:
AVR的单片机**很容易,初学配置很容易锁死,真不知道怎么做的
也不改进

网友E:
拿高压编程器恢复一下初始配置看看

网友F:
楼主设置成了外置RC振荡,这种情况需要搭一个rc振荡源

更简单的方法是使用高压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