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85驱动芯片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将输出信号分成2个信号,求差得到结果,可以理解为差分转换

以下原理比方:

比如你输出1,    A,B 2条线的电压为5V,0V,对方比较器比较得到1

比如你输出0,    A,B2条线的电压为0V,5V,对方比较器比较得到0

好处在于抗干扰,比如A理论是0V,干扰升高了1V,那么B干扰也会升高接近1V,不影响比较结果。

所谓水涨船高。

网友B:
485标准网上有很多详细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