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输出DC-DC电压转换输出端并联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作为负载的测试电阻,构成完整的输入和输出电路。
最好把图贴出来,才能确定!

网友B:
假负载,相位补偿作用。
开关电源稳定性的问题

网友C:
假负载,应该是吧,以前我就遇到一个开关电源,不带假负载还不工作呢。

网友D:
验证是不是假负载的方法,就是把这个电阻去掉,看看DCDC还有输出没有,如果有,就没必要要这个电阻,如果没有输出,就是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