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光电池方向问题

楼主(2012-02-24):
如图,I/V转换输出负电压,怎么会是负电压呢,电流方向我已经标出来了,难道是我硅光电池电流方向标错了。

网友A:
哪里抄来的电路?硅光电池一般用在直流,要把C2短路掉。

网友B:
电路确实是错的。

楼主:
如果光源是交替变化的呢,好吧,我去掉C2,再问。

网友C:
那也要去掉,交替变化没错,但是丫的没有负电压啊哥哥~~~~~~~~~~~~~~~~

网友C:
对不起,你的电流真的错了~~

楼主:
首先我说下我的应用,我的光源是恒定不变,不过还没画原理图,这个原理图来自别人的一篇论文里,他是光电脉搏信号检测的,为了方便我就贴了他的电路,至于这个电容该不该加,不是我要问的问题,我重新贴下图,再问下,这个电流方向对吗,硅光电池内部电流方向是从N到P的,外部接负载是由P到N的,那么如图中的电流方向,可这个方向应该是正电压啊,但实际是负电压,那就是电流方向错了,可我觉得解释不了“硅光电池内部电流方向是从N到P的,外部接负载是由P到N的”,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硅光电池理解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流流进运放反相端不就有负压了。是我的电流方向标错了,但这跟有没有电容没关系

网友A:
7楼的电路,电流方向没有错。你再仔细看一下图中的P、N和极性。
不要看PN结外部电压到底是多少,因为这个电压无论是0、还是负一点、还是正一点,对电流方向没有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感谢你的回复,如图的电流的方向没有错的话,那么运放输出电压应该是V=I*R1。但实际是负电压

网友A:
运放输出负压,怎么可能?供电不是单电源吗?LM324应该用单电源供电。
如果输出负压,可能的原因包括:硅光电池损坏、硅光电池没有光照,实际电路接法错误(包括硅光电池接反),测量表笔接反。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rry,呵呵,我用的OP07的,双电源供电的,按照这个电路图搭建的,还是从原理上分析,如果电流方向是那样流,运放输出电压V=I*R1,应该是个正电压,可实际上是负电压,说明电流方向是流进运放反相端的,我检查了电路,硅光电池就是按照图上按照的~~

网友A:
哦,那么我问一下,你是如何判别硅光电池的正负极性的?你的硅光电池的正极是接地还是接运放的负输入?

楼主:
早上检查了一遍,上网下了硅光电池手册,发现别人告诉我的正负端居然有误,呵呵,感谢lymex。3Q

网友D:
光电式是有光就有电,没光是没电的,怎么会有负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