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MCP2551组网问题

楼主(2012-02-24):
公司项目上采用CAN组网,然后通过CAN-TCP网关和上位机通信,采用MCP2551作为CAN收发器,现在挂接80个节点,手册上说MCP2551可以挂接112个节点,不清楚挂接到80个,稳定性如何,
目前的测试情况是,有个节点模拟总线压力测试,50MS向服务器发包,丢包率是万分之一,其他节点功能正常
有没有做过那么多CAN节点组网的,大家可以交流下

网友A:
这个 丢包率 与 CAN的 节点数量、节点 物理位置、总线长度、 线缆、线缆接法 还有 比较直接的 关系。
见过 50个 CAN节点的 应用,但没 具体 分析、测试 整个总线的 质量。

网友B:
检查程序。大多数是程序问题。

网友C:
程序总是有BUG,有一些往往是隐性的,要推断自己程序运行万次后,是否是有buffer溢出,出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