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带滤波 输入输出不成正比

楼主:
大家好,我用运放做了一个窄带滤波的带通电路,滤波特性还可以吧,(中心频率5300HZ,带宽大概也就200-300,总体可以满足需要)但就是输入和输出不成比例,输出增加很大,输出才增加一点点,(总体设计是2倍的增益,但输入1v以上输出变化就很缓慢)因为这个电路的功能主要是根据输入不同时输出电压差,所以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在multisim上仿真,输出电压值的特性也是这样,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各个运放并没有达到满幅,就是不知道电压被什么钳住了.

四级一样的电路 级联 构成八阶滤波器

四级一样的电路 级联 构成八阶滤波器

网友A(2012-02-24):
去掉后面的那个运放,把R2设为4.7k,重算c的值。

网友B:
中心频率A0=-R3/2*R1=-0.5啊
http://www.838dz.com/danyuan/lvbo/1464.html

网友C:
你把R5去掉,后面的运放保留,电压应该就不会被钳住了。前面的滤波器参数不变,通过更改R2和R6的阻值,调整后面的反相放大器的放大倍数,来达到总体电路放大2倍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