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it3 连接调试中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在调试中,我设置了断点,我想让程序全速运行到断点处,可是为什么每次它都会运行到我设置的断点的下一行,请帮忙解释、解决一下。情况如图

网友A:
是执行到断点处B啊,箭头所指是将要执行的语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之前用不是这样的,箭头是和断点B重合的,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重合的那种,但不知道则么设置

网友A:
我没用过这个调试器,我在用其它品牌的仿真器时,都是像你现在这种显示方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又变重叠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A:
这个倒真是奇怪,还是咨询一下调试器的技术支持人员吧。

网友B:
调试时,只有在汇编语言层次能真正的单步运行和停止在断点,跟编译器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HI-TECH的C编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