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耦电容布线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4):
注意:VIAS TO GROUND PLANE这句,说明下面有较大面积较完整的地平面
左边回路是通过地平面,阻抗显然要小很多
右边电容回路是要经过较细长的布线,显然阻抗要比左边大

网友B:
电源的布线环路面积要最小,否则容易引入干扰
另外,电源线最好还是先经过去耦电容再到IC引脚,这样去耦效果才能充分保证

网友C:
电源的布线环路面积要最小

一切都在其中了。

网友D:
楼主的资料好像不错阿,,,能不能发些学习下阿,,,我也刚学画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