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一个DC-DC的电路,用LM2596,帮忙看下这个布局怎么样

楼主(2012-02-24):
画了一个DC-DC的电路,用LM2596,帮忙看下这个布局怎么样,电压是36-48V输入,12V 3A输出.请各位老大指点

网友A:
器件干涉,
散热不够

网友B:
PCB大点啊,推荐你用BM2596吧,比LM省钱

网友:
我等级太低了  不能进  http://blog.21ic.com/user1/6714/archives/2010/75560.html#cmt
那个大侠能帮我问这人要个qq号   我在做hip4081 的电机驱动   想请教他  我的qq836547057  谢谢

网友A:
你要的信息,我站内給你了

楼主:
散热会使用散热片,只是 布局,感觉不怎么好

网友C:
考虑另一个原则,DC-DC 的外围器件的ground尽量靠近DC-DC的ground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