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加减速

楼主(2012-02-24):
2812控制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信号脉冲和方向脉冲控制电机,加减速就是改变脉冲频率,谁有加减速的算法程序,现在急用,自己编来不及了!

网友A:
2812控制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这个方案好浪费呀. 通常8位单片机都能完成的任务了.
加减速的算法有 均匀加速, 多级折线式加速, 二次平滑加速.
种类有点多, 但是算法并不复杂, 实际效果和调整参数得根据电机, 负载, 阻尼等特性调整.

拿来的程序通常效果都不好, 楼主还是花点心思, 自己好好摸索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