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07问题

楼主(2012-02-24):
直接上图,右边是1.5V干电池  左边VREF  空

OP07输出一直为11V多
理论上Q2被导通后,A点不是有电压,负级应该大于+级,输出要减小

问题出在哪里呢  OP07换过,Q2也换过,线路查了又查,确认没有问题

求指导

网友A:
OP07供电不对,OP07是双电源供电。

网友B:
一;VRER不能为空啊,运放输入阻抗很高,容易耦合外界干扰电压,使输入不确定
二;B点电压至少得比VREF高吧,
三,楼主好像表达的有点不明,云里雾里的感觉啊

网友A:
还有对于你所使用的MTY55N20E,有两个问题
1、MTY55N20E的Vds的导通门限电压最大值为1.6V,典型值为1.3V。而你使用1.5V供电,因此你的电路即使导通,也处于临界状态
2、还有数据手册上管子导通时,Id值为A级,而你用的1.5V干电池,一般不可能输出那么大电流。

还需要注意R3的功率至少也需要几十瓦,否则电阻在此MOS导通时很可能烧了。

楼主:
谢谢各位哈,我的目标是VREF  DAC输入 使得A点也跟DAC变化
现在上面的问题我自己解决了,好像调零了就没有问题了
现在又有新的问题   DAC变化的频率是100K以内DAC输入变化没有问题,OP07负脚不跟着变化  稳定在一个值
是OP07频率跟不上么? 查过,看不懂,问人直接,哈哈

网友B:
OP07带宽一般在0.4M。处理100K是有些免为其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速度不够快对么,最好是0.4M?

网友C:
运放的速度不够。0.4M运放满足不了0.1M信号的要求。

网友D:
明显带宽的问题

网友E:
推荐OP37
引用 网友C:

OP37不是单增益稳定性运放,换上去这个电路就成振荡器了。
应该用OP27。

网友F:
再建议VREF接一个较大的阻值的电阻到地,不能悬空。
由于R3=10毫欧,要注意运放输入失调的问题。

网友G:
如果用OP27,失调不是太大问题.

网友H:
根本原因是OP07的电源不对,OP07的输入电压不能太靠近负电源。
恒流放电的电阻也太小了,0.01?

网友I:
楼主测试的如何啊!!!

网友I:
刚刚看了一下,你的输出一直为11v应该是你的mosfet没有导通,你用的是p沟道的,VDS1.2V。好像很少这样的管子

楼主:
不能太靠近负电源 芯片做成这样了,我应该如何改进呢?
回复 网友H:
你说的放电电阻是这样的,我是这样选的,这个是恒流路嘛,我要控制的电流范围是0-10A   电流应该是I=Vc点/R3  Vc=VREF  所以我VREF:0-1V变化的话,R3选0.1欧也可以  测试电源用,太阳能电池组件也要测,所以电阻不能选大,不然电压下不到低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不是你说的这个问题 我用的是IRFP260 11V  肯定使2。3脚导通了

网友J:
楼主应该是在做恒流源吧!给据你的图,Va=Vref,而开关管导通后,理论上Va=Vb,可是Vb与Vref又是两个定值,它来不会是大小相等吧?如果是做恒流源的话,那么,负载串接在b处,就能够通过调节Vref来恒定电流

楼主:
负载接在B处是什么意思  对于这个电路来讲,右边电池就是负载
回复 网友J:
没有接在B处?

网友J:
那你这电路是干什么的呢?

网友K:
10A没这么简单吧:(

网友K:
负载的范围?

网友L(2012-03-26):
楼主,你这个电路随着电压的增加或者是减少会产生震荡么?????

网友M: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