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芯片1EDO20I12-FA输出如果不接IGBT是否可以测得波形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的,如果你的不可以,那接个电阻代替

楼主:
请问2楼您用过1EDO20I12-FA这款芯片嘛?这款片子的复位脚应该怎么处理?我现在只要一运行,复位脚就会持续为低电平。如果由控制芯片给出高电平,1EDO20I12-FA就会显示出现故障。

网友B:
IGBT门极相当于一个电容,可以用几百到一千P左右的电容当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