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 的ADC 做交流电电流测量,要怎么做?

楼主(2012-02-24):
想用ADC来检测交流电流,基本思路是
电流互感器-》加法器电压跟随电平转换-》比较器过零触发-》ADC取样

在过零触发开启ADC,每隔2.5ms转换一次,一共转换8次,DMA保存数据
等效电流为
I等效=I【1】/4+I【3】/4-I【5】/4-I【7】/4

这样的话,ADC要做以下的操作
1. ADC过零触发转换
2. 2.5ms间隔触发转换
3. DMA保存8个转换数据

请教下各位大大这要怎么做?

网友A:
这个用STM32很容易做,建议LZ看看固件库中的例子。

楼主:
多谢城主的关注

有几地方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用TIM1 的CC1触发ADC转换,周期为2.5ms,CC1要怎么设置才能够保证一启动就触发第一次ADC转换呢?

网友A:
多谢城主的关注

有几地方想请教一下,如果我用TIM1 的CC1触发ADC转换,周期为2.5ms,CC1要怎么设置才能够保证一启动就触发第一次ADC转换呢?
引用 楼主:

请再更详细解释“一启动就触发第一次ADC转换”的含义和过程:启动TIM?启动DMA?启动ADC?

楼主:
启动TIM
不知道能否用TIM的输入捕获来启动?

网友A:
启动TIM
不知道能否用TIM的输入捕获来启动?
引用 楼主:

可以在一启动TIM时就触发第一次ADC转换,只需要使用软件产生一个更新事件。

可以用TIM_CH1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启动TIM,但这不是输入捕获启动。

楼主:
如果要使用TIM_CH的上升沿来启动,TIM的OCMode应该设置为TIM_OCMode_Timing,那这个TIM就不能输出PWM来触发ADC了啊?

网友A:
如果要使用TIM_CH的上升沿来启动,TIM的OCMode应该设置为TIM_OCMode_Timing,那这个TIM就不能输出PWM来触发ADC了啊?
引用 楼主:

你可能还是想着使用捕获模式,但实际上我说的是使用主从控制器启动。请看下面框图的红线:

楼主:
是这样用主从控制器启动TIM1的么?
  /* TIM1 Input trigger configuration: External Trigger connected to TI2 */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1, TIM_TS_TI2FP2);
  TIM_SelectSlaveMode(TIM1, TIM_SlaveMode_Trigger);

在使用主从控制器之前,是否要用如下的操作来设置TI2?

/* TIM1 Input Capture Configuration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

  TIM_ICInit(TIM1, &TIM_ICInit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