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StellarisWare图形库中文显示使用指南(附PDF)

楼主(2012-02-24):
TI StellarisWare图形库中文显示使用指南
[V1.0]
[作者: Richard Ma]
[Email: mxschina@gmail.com]
[PDF下载通道 -> ]
===========================================================

TexasInstruments在最新的StellarisWare图形库中提供了中文支持。以前本人曾写过一篇介绍图形库大致使用方法的**(TI Stellaris图形库使用指南发布在21IC论坛中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97124),但该**没有提及中文显示的相关内容。本文将对如何进行中文显示作一个简单介绍。同时,也会介绍如何让程序在多种语言间进行切换。

本文将在TI LM3S9B96开发板完成程序演示,以StellarisWare软件包中在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b96\hello_widget目录下的例子为基础,实现中文显示及语言切换功能。

StellarisWare图形库只有较新版本才支持中文,本文所使用的StellarisWare版本为8555版本,请要使用中文的朋友一定升级到8555以上的版本!

1.中文显示基本概念
StellarisWare图形库对文字的显示,即是将用户在程序中输入的文字,与对应文字的图形(字体)关联,在程序运行时,将该图形打印在屏幕上即显示了文字。

英文只有26个字母,算上大小写,加上数字符号空格等,不过百来个。这些元素是组成文本的全部要素。所以英文的显示并不困难,可以把全部字符的图形都存储在程序中,也不会消耗很多空间。

中文显示不同于英文。因为每个字的图形都不一样,而MCU程序空间有限,所以不可能把每个中文字图形都存储在程序中。最好的办法是:只保存要显示字符的图形,即建立自己定制的中文字库给程序使用。

显示中文的本质也就可以看成两步:

    1) 提供中文字库(提供中文字图形)
    2) 在程序中录入要显示的中文文本(提供要显示的字符串)

比方说要显示中国两个字,即首先提供一个含有中国二字图形的字库。然后在编写程序时候,录入的中国这个字符串就可以被显示了。这个过程和录入、显示“Hello World”没有本质区别。(这里如此解释是为了便于理解,实际使用时需要些额外步骤。)

StellarisWare图形库新增的中文显示功能,可以理解为增加了相应工具,用以建立自己中文的字体库,以及可以被程序识别的中文文本。同时图形库完成了很多接口,使用户可以通过简单的API实现中文显示和语言切换,而不必纠结于细节。

2. 中文显示的实现
2.1. 设定目标效果
打开本文的示例打开本文的示例StellarisWare\boards\dk-lm3s9b96\hello_widget,该例子实现了一个Hello World文字显示/隐藏的示例。我们在此基础上修改,实现如 2‑1所示的效果,当点击按钮时,程序可以在中文版、英文版显示间来回切换(英文版本中显示中文的按钮,中文版本显示英文的按钮,版本指下方文字的语言)

2.2. 为最终显示内容建立字库
2.2.1. 确定字库字符
观察分析要显示的文字,其中包括了如下的内容:
    - 中文字符:你、好、显、示、中、文
    - 英文字符
    - 标点符号
    - 空格

根据前文所说,要显示这些文字就应该为这些字符提供图形。即中文要提供这几个字符的图形。因为英文字符和标点符号等占用空间很小,所以可以把整个ASCII(可现实字符也就一百多个)表都包含进字体库,以方便其它英文及符号的显示。

2.2.2. 选择字体,使用ftrasterize提取字体文件
字体是不同的文字图形,同一个字符可以以不同字体显示。如宋体、黑体、幼圆等都是常见的中文字体。需要注意的是,一般Windows系统中常见的中文字体也包含了英文字符的图形。

当选定字符后,接下来需要确定需要的字体。在 2‑1的例子中,选用了微软雅黑字体(个人觉得比较好看)StellarisWare图形库中提供了一个叫ftrasterize的工具,可以从Windows系统中常见的TTF字体文件中提取所需文字的字体图形。

下面是提取所需文字的步骤:
1) 获得中文字体TTF文件
C:\WINDOWS\Fonts找到喜欢的字体文件,如微软雅黑为Microsoft YaHei (True Type)。按住Ctrl按钮将其拖动到桌面上。这样就将字体的TTF文件复制出来了 (注意记得按Ctrl否则系统中这个字体就被删除了)

2) 找到TI StellarisWare软件包中字体提取软ftrasterize
StellarisWare\tools\bin找到ftrasterize.exe,将其和复制出来的字体msyh.ttf放到同一个文件夹去如C:\myfont\ (这样方便稍后的操作)

3) 创建字符MAP文件
需要提取字体的字符,可以通过一个MAP文件进行指定。在msyh.ttfftrasterize.exe所在文件夹下新建一个map.txt文本。输入以下内容:

# ASCII characters
0x00, 0xFF

# Chinese characters
0x663E
0x793A
0x4E2D
0x6587
0x4F60
0x597D
该文件以行为单位。每行以“#”号开头的为注释,也可以是空,这些对指定字符无影响;每行也可以以16进制数字指定要提取的字符。单个数字如0x793A表示提取UTF-8码为0x793A的字符()的字体;两个数字由一个逗号与一个空格连接的,表示范围,如0x00, 0xFF即提取从编码0x00到编码0xFF字符的字体。

在上文中0x00-0xFF表示会编码所有的ASCII码。有了它们,所有的字母、英文标点、空格等都在里面了。

上文中下面的一串数字则是中文字符UFT-8码。文字的UTF-8码可以在网上找到转换工具。如下面的网址提供了转换:
    http://tool.chinaz.com/Tools/UTF-8.aspx

进入网址后如 2‑3,输入显示中文你好这几个字符,单击中文
转换 UTF-8”按钮,获得一串转换后的UTF-8码。“x”后面的4位字符即是每个字的UTF-8码。将其整理一下,按上文中例子所示,每个前面加上“0x”,整理在map.txt文本中。保存该文本。

4) 使用ftrasterize转换获得图形库支持的字体库文件
在开始菜单->运行中输入“cmd”进入命令控制台。输入“cd c:\myfont”回车进入myfont文件夹。接着输入如下命令,从msyh.ttf提取字符图形,建立大小为20像素的字体库my_yh,如 2‑4所示:
    ftrasterize -f my_yh -s 20 -r -c map.txtmsyh.ttf

命令中-c map.txt参数即指定使用map.txt指定提取的字符图形。-f my_yh指定了提出出来字库文件名字。因为ASCII码中有些字符是没有对应图形的,所以会出现警告(Warning),无需理会。之后会生成fontmy_yh20pt.c文件,即StellarisWare图形库支持的含中文的字体库。打开该文件,里面的g_pucMy_yh20pt指针可以被强制转换为(cast)tFont *指针,作为图形库字体使用。

2.3.
建立多语言字符串表
字库建立好后,原理上来说就可以如显示英文一样,在程序中用双引号包含的需要显示的字符串。如PushButtonTextSet(&g_sPushBtn,"Hello World")

但是如果在程序中使用PushButtonTextSet(&g_sPushBtn, "你好!")来更改按钮的文字时,即使字体的设置正确,也不能得到正确的显示结果。这是因为编码的原因。我们的C代码保存的文件往往以各种不同的字符格式保存(Unicode, UTF-8ANSI),所以在编译时,很难说清编译器会将某个字符以何种编码保存,所以无**常显示。最保险的办法,是利用StellarisWare图新库提供的工具生成字符串表,用图形库兼容的编码格式,来储存文本。字符串表保存在单独的C文件及H头文件中,由图形库中的另一个工具mkstringtable生成的。

StellarisWare图形库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功能:语言切换。在字符串表里,可以保存同一文本不同语言的版本,通过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下载入不同内容,图形库实现了易用的语言切换功能。

下文将对建立多语言字符串表的方法进行介绍。

2.3.1. 设计多语言字符串表
2‑1所示,在两个语言版本切换时,屏幕上的文本将按 2‑1显示。显示英文版本时,提示文字显示英文“Hello Stellaris!”;显示中文版本时,提示文字为中英文混合的你好Stellaris!”。在英文模式下,按钮为中文,以提示不懂英文的人;在中文模式下,按钮用英文,提示不懂中文的人。

2.3.2. 制作csv格式的多语言字符串表
2‑1可以看出,一个二维的表格即可以存储多语言程序的全部字符串。StellarisWare图形库的工具支持将csv格式的表格转换成兼容的字符串表代码。csv格式是一种简单易用的表格格式,可以直接使用Windows的记事本(Notepad)创建和修改。建立csv所需步骤如下:

1)输入表格内容
打开Windows记事本(Notepad)输入如下的表格内容:

  1. Unused,GrLangEnUS,GrLangZhPRC
  2. STR_SHOWLANGUAGE,显示中文,Show English
  3. STR_HELLOSTELLARIS,Hello Stellaris!,你好Stellaris!

这些内容由逗号分列,回车分行。故上文的内容相当于下表
:

2‑2中,第一列定义了字符串的名字,第一行定义了可以切换的语言,左上角的第一格无用。字符串名字是一个常量,由用户自己定义,用来代表某个文本,在程序中用这个名字代替字符串。可切换语言指的是可以选用的语言环境,不同语言环境下,同一文本对应的字符不同。语言环境是定义在grlib.h文件中的,可在下面一系列值中选择:

    GrLangZhPRC    // Chinese (PRC) – 中国大陆简体中文
    GrLangZhTW    //Chinese (Taiwan)
    GrLangEnUS    //English (United States) – 美国英文
    GrLangEnUK    //English (United Kingdom)
    GrLangEnAUS    // English (Australia)
    GrLangEnCA    //English (Canada)
    GrLangEnNZ    //English (New Zealand)
    GrLangFr        //French (Standard)
    GrLangDe        //German (Standard)
    GrLangHi        //Hindi
    GrLangIt        //Italian (Standard)
    GrLangJp        //Japanese
    GrLangKo        //Korean
    GrLangEsMX    //Spanish (Mexico)
    GrLangEsSP    //Spanish (Spain)
    GrLangSwKE    //Swahili (Kenya)
    GrLangUrIN    //Urdu (India)
    GrLangUrPK        //Urdu (Pakistan)

在程序中,可以调用图形库函数 GrStringLanguageSet选择程序当前语言环境。当语言设置后,就可以用GrStringGet函数读出该语言环境的字符串,赋到缓冲区中作为要显示的字符串。具体用法后文的例子中会详细解释。在这里只需要明白,当语言环境为GrLangEnUS时,按 2‑2,从STR_SHOWLANGUAGE读出的字符串是“显示中文”;设置语言为GrLangZhPRC时,读出“Show English”,这样实现语言切换。

文本中有时会包含逗号,这时候需要用双引号将文字引起来。如“”你好,Stellaris!””

2)将表格保存为UTF-8格式的csv文件
StellarisWare图形库中,显示中文需要使用UTF-8编码。在记事本中点击另存为,弹出如 2‑5所示的对话框。将保存类型选为All Files,文件名为xxxx.csv,选择EncodingUTF-8模式。单击保存。

文件保存后,csv文件可以用 Excel查看(仅仅查看,不要用Excel编辑,否则可能影响格式)。如果输入正确,可以看到如 2‑6的列表。

2.3.3.mkstringtable工具生成字符表文件
StellarisWare\tools\bin目录下有mkstringtable.exe工具,可以用之前生成的csv文件生成所需的C代码字符表。为方便起见,将生成的csvmkstringtable.exe一同复制到之前的C:\myfont\文件夹中。

cmd命令行,C:\myfont\目录下,输入如下命令建立含字符表的C文件和H文件:
    mkstringtable -u -s utf8 -f lang_string_table.csv-b my_lang

命令中-u-s utf8指定输入的csv文件为UTF-8编码。-b my_lang指定输出的C代码为my_lang.cmy_lang.h

2.4. 将字库和字符表加入程序实现中文显示
2.4.1. 在项目中引入字体库、字符串表
在完成2.22.3章后,我们得到了三个文件,将其加入项目,及项目所在文件夹:
    fontmy_yh20pt.c
    my_lang.c
    my_lang.h

首先通过包含字符表头文件引入字符表:
    #include " my_lang.h"

接下来在hello_widget.c加入如下代码,引入字体库。之后就可以在程序中用“MY_FONT”代替该字体了。
    extern unsigned char g_pucMy_yh20pt[];
    #define MY_FONT (tFont *)g_pucMy_yh20pt

2.4.2. 加入图形库多语言支持的初始化代码
在主函数初始化屏幕显示后(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加入如下代码对多语言支持进行初始化:
    GrLibInit(&g_GrLibDefaultmy_lang);
    GrStringTableSet(g_pucTablemy_lang);

GrLibInit 用于初始化图形库的文字编码配置,如果要使用UTF-8编码的中文,这个函数必须被调用,否则将使用默认的文字编码ISO8859-1 (不支持中文)。其参数类型为const tGrLibDefaults *pInit ,配置值g_GrLibDefaultmy_lang在建立字符表串表时已自动生成,在my_lang.h里有声明。

设置使用非默认文字编码后,要指定系统使用的字符串表。使用GrStringTableSet函数指定字符串表为之前生成的字符串表g_pucTablemy_lang (my_lang.h中有声明,const unsigned char)

2.4.3. 选择语言环境
由于我们希望系统启动时默认使用中文,接下来设置语言环境为中文: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ZhPRC);

GrStringLanguageSet函数中的参数可以是前文列举过的语言。不过由于例子中只提供了中英文支持,本例中参数只能为GrLangZhPRCGrLangEnUS

2.4.4. 使用中文显示及多语言切换
要显示某个内容需要在内存中开辟一块空间存储字符串,为按钮和显示的文字声明下面数组:
    char g_pcTittle[20];
    char g_pcShow[20];

有了缓冲区,就可以用GrStringGet将字符串表中的字符读入缓冲区,示例代码如下:
    GrStringGet(STR_SHOWLANGUAGE, g_pcTittle,sizeof(g_pcTittle));

看到这里,许多反应快的朋友立刻就明白了,只需要将图形库控件的文字指向缓冲区,字体设为字体库字体,那么就可以显示中文了。下面的示例为在按钮上使用中文字体的示例。高亮标注出的内容为hello_widget例子中更改的部分。
    RectangularButton(
            g_sPushBtn, &g_sHeading, 0, 0,&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60, 60, 200, 40,
            (PB_STYLE_OUTLINE|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Blue, ClrWhite,ClrWhite,
            MY_FONT,g_pcTittle,
            0, 0, 0,0,OnButtonPress);

所以切换语言的方法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即让控件的文字始终指向缓冲区,在切换语言(GrStringLanguageSet)后,使用GrStringGet将对应语言的文本载入缓冲区,再调用WidgetPaint重绘控件,就可以看到文字的改变了。

2.4.5. 修改示例程序实现所需效果
本节只阐述在之前基础上仍须完成的工作,具体代码请参考第3章。

1) 初始化时候就应该使用GrStringGet载入对应语言的文本:
    GrStringGet(STR_SHOWLANGUAGE,g_pcTittle, sizeof(g_pcTittle));
    GrStringGet(STR_HELLOSTELLARIS,g_pcShow, sizeof(g_pcShow));

2) 代码不再隐藏屏幕下方的文字,所以需要在初始化时直接将下方文字控件加入控件树:
    WidgetAdd((tWidget *) &g_sPushBtn,(tWidget *) &g_sHello);

3) 修改单击按钮处理函数OnButtonPress,实现在点击按钮时的文字切换: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g_bHelloVisible= !g_bHelloVisible;
    if(g_bHelloVisible)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EnUS);    // 切换为英文
    else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ZhPRC);    // 切换为中文

    // 载入文字
    GrStringGet(STR_SHOWLANGUAGE,g_pcTittle, sizeof(g_pcTittle));
    GrStringGet(STR_HELLOSTELLARIS,g_pcShow, sizeof(g_pcShow));

    // 重绘控件
    WidgetPaint((tWidget*)&g_sPushBtn);
}

3.
示例代码

以下为hello_widget.c中代码。高亮部分为在原有例子上修改后代码。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driverlib/interrupt.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clude "driverlib/rom.h"
#include "grlib/grlib.h"
#include "grlib/widget.h"
#include "grlib/canvas.h"
#include "grlib/pushbutton.h"
#include "driver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_8bit.h"
#include "drivers/touch.h"
#include "drivers/set_pinout.h"

// 引入自定字符串列表
#include "my_lang.h"

// 引入自定字体库
extern unsigned char g_pucMy_yh20pt[];
#define MY_FONT (tFont *)g_pucMy_yh20pt

// 定义缓冲区
char g_pcTittle[20];
char g_pcShow[20];

//*******************************************************************
//
// Forward reference to various widget structures.
//
//*******************************************************************
extern tCanvasWidget g_sBackground;
extern tPushButtonWidget g_sPushBtn;

//*******************************************************************
//
// Forward reference to the button press handler.
//
//*******************************************************************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
// The heading containing the application title.
//
//*******************************************************************
Canvas(g_sHeading, &g_sBackground, 0, &g_sPushBtn,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0, 320, 23,
        (CANVAS_STYLE_FILL| CANVAS_STYLE_OUTLINE | CANVAS_STYLE_TEXT),
      ClrDarkBlue, ClrWhite, ClrWhite, MY_FONT,
        "My Language Demo", 0, 0);

//*******************************************************************
//
// The canvas widget acting as thebackground to the display.
//
//*******************************************************************
Canvas(g_sBackground, WIDGET_ROOT, 0,
        &g_sHeading,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23, 320, (240 - 23),
      CANVAS_STYLE_FILL, ClrBlack, 0, 0, 0, 0, 0, 0);

//*******************************************************************
//
// The button used to hide or display the "Hello World" message.
//
//*******************************************************************
RectangularButton(g_sPushBtn, &g_sHeading, 0, 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60, 60, 200, 40,
        (PB_STYLE_OUTLINE | PB_STYLE_TEXT_OPAQUE | PB_STYLE_TEXT
                              | PB_STYLE_FILL | PB_STYLE_RELEASE_NOTIFY),
        ClrDarkBlue, ClrBlue, ClrWhite, ClrWhite,
        MY_FONT, g_pcTittle, 0, 0, 0, 0, OnButtonPress);

//*******************************************************************
//
// The canvas widget used to display the "Hello!" string.  Note that
// this is NOT hooked into the active widget tree (by making it a
// child of the g_sPushBtn widget above) yet since we do not want the
// widget to be displayed until the button is pressed.
//
//*******************************************************************
Canvas(g_sHello, &g_sPushBtn, 0, 0, &g_s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
        0, 150, 320, 40,
        (CANVAS_STYLE_FILL | CANVAS_STYLE_TEXT), ClrBlack, 0, ClrWhite,
        MY_FONT, g_pcShow, 0, 0);

//*******************************************************************
//
// A global we use to keep track of whether or not the "Hello" widget
// is currently visible.
//
//*******************************************************************
tBoolean g_bHelloVisible = false;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
    g_bHelloVisible = !g_bHelloVisible;

    // 切换语言
    if (g_bHelloVisible)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EnUS);
    else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ZhPRC);

    // 载入对应语言下的字符串
    GrStringGet(STR_SHOWLANGUAGE, g_pcTittle, sizeof(g_pcTittle));
    GrStringGet(STR_HELLOSTELLARIS, g_pcShow, sizeof(g_pcShow));

    // 重绘控件
    WidgetPaint((tWidget *)&g_sPushBtn);
}

int main(void)
{
   //
   // Set the system clock to run at 50MHz from the PLL
   //
   ROM_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
   // Set the device pinout appropriately for this board.
   //
   PinoutSet();

    //
   // Enable Interrupts
   //
   ROM_IntMasterEnable();

   //
   // Initialize the display driver.
   //
   Kitronix320x240x16_SSD2119Init();

    //
   // 初始化字符编码和字符串表.
   //
    GrLibInit(&g_GrLibDefaultmy_lang);
    GrStringTableSet(g_pucTablemy_lang);

   //
   //设置默认语言并载入字符串
   //
    GrStringLanguageSet(GrLangZhPRC);
    GrStringGet(STR_SHOWLANGUAGE, g_pcTittle, sizeof(g_pcTittle));
    GrStringGet(STR_HELLOSTELLARIS, g_pcShow, sizeof(g_pcShow));

   //
   // Initialize the touch screen driver.
   //
   TouchScreenInit();

    //
   // Set the touch screen event handler.
   //
   TouchScreenCallbackSet(WidgetPointerMessage);

   //
   // Add the compile-time defined widgets to the widget tree.
   //
   WidgetAdd(WIDGET_ROOT, (tWidget *) &g_sBackground);
   WidgetAdd((tWidget *) &g_sPushBtn, (tWidget *) &g_sHello);

   //
   // Paint the widget tree to make sure they all appear on the display.
   //
   WidgetPaint(WIDGET_ROOT);

   //
   // Loop forever, processing widget messages.
   //
   while(1)
   {
      //
      // Process any messages from or for the widgets.
      //
      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
    }
}

网友A:
非常好的东西。

网友B:
多谢分享。留印慢慢看。

网友C:
正找呢,来了,谢谢啊

网友D:
版主大作,大家都来支持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Peter太酸了~ StellarisWare图形库你也是高手啊

还有很多问题大家也可以找Peter解决

网友D:
回复 楼主:
期待peter的专题。

网友F:
很给力,很好用啊,谢谢了

网友G:
版主的经典大作,必须支持!:loveliness:

网友H:
谢谢斑竹分享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H:
帮版主顶起 希望更多人看到

网友I:
应该会有很多人稀罕的

网友F:
怎么让显示的字是等宽的呢?主要是ASCII码,如1和2的宽度不是一样的,9和.的宽度也不是一样的,m和i的宽度也不一致,等等。我用中文等宽的字体(新宋体,幼圆等)按照斑竹的方法生成代码,用后发现ASCII码不是等宽的,不知斑竹有何好想法和高招?期待中,谢谢!

网友J(2012-12-04):
想问版主下void
OnButtonPress(tWidget *pWidget) 这个在哪里调用的,函数说明是在WidgetMessageQueueProcess,但是我在touch.c中并没有发现调用这个函数?能否请楼主指点下,谢谢~~~

网友K:
:lol楼主好人 啊

网友L:
顶一下  马克

网友M:
正好需要 收藏了

网友N:
多谢楼主了!真的是好东西!

网友O:
:loveliness:东西很好

网友P:
不错的东西  拿走了

网友Q(2014-09-23):
谁能发下 ftrasterize这个软件给我? luy3728000@126.com 谢谢了

网友R(2014-10-28):
在我电脑里调用时出现图中情况,请大神们指点,ftrasterize参数没有-c-r,但是TI资料中有此参数

网友S(2015-06-08):
好早之前的帖子,不知道版主还在不?
是这样,按照帖子中的方法,控件上可以显示中文,但是直接调用字符串显示函数
GrContextForegroundSet(&g_sContext, ClrOrange);
    GrContextFontSet(&g_sContext, MY_ARIAL);//&g_sFontCmsc40);
    GrStringDrawCentered(&g_sContext, g_pcTittle, 20,
                         GrContextDpyWidthGet(&g_sContext) / 2,
                         ((GrContextDpyHeightGet(&g_sContext) - 24) / 2) ,
                         0);
则显示乱码,不知道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T(2016-05-17):
引用 网友S:
好早之前的帖子,不知道版主还在不?
是这样,按照帖子中的方法,控件上可以显示中文,但是直接调用字符串 ...

请问,那个乱码的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