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掉电检测

楼主(2012-02-24):
(无正文)

网友A:
掉电保存数据啊

网友B:
没有备份电源,检到掉电能干嘛?电源下降期间敢写E2????

网友C:
没有备份电源,检到掉电能干嘛?电源下降期间敢写E2????
*************
掉电检测检测不是必须要有备份电源才有用的.

网友D:
通过控制寄存器打开或关闭...
一般默认是关闭的

网友E:
检测到掉电可以禁止写eeprom啊,以免写不正确。
另外,检测到掉电可以使单片机立马进入低功耗状态,如果是瞬间掉电,就能扛过去了。

网友F:
BOD主要是防止欠电压时单片机程序运行混乱的,如果设置了BOD,单片机在欠压时会一直处于复位状态,而不是乱跑。

一般意义的掉电监测,是在掉电瞬间保存单片机RAM数据的,比如写到EEPROM,以备下次启动时直接进入掉电前的状态。

一个系统中,这二者不矛盾。但掉电检测的电压要高于BOD电压,而且要用外围电路实现掉电监测。而BOD是芯片内部功能,一般通过改写熔丝设定使能和禁止,以及BOD的电平。

两个词,还是不要混淆了。否则就是**对鸭讲,一团浆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