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 信号端口 BAV99作用干什么的?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2-24):
CVBS是交流信号,BAV99具体在这里是怎么动作的,能量补偿?还是什么的,高手们说具体的

网友A:
一个钳位(肖特基)二极管,保证給IO的电平(高电平不会高于VCC,低电平不会低于地!)

网友B:
钳位保护作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是钳位吧

网友D:
不知道是什么电路,作用问题从何谈起?!

网友E:
正负电平钳位作用,输入正电压大过5.6V时D2导通,
输入负电压在0.6V时D1导通。
输入保护电路

网友F:
这里的BAV99是做静电保护的,在做EMC认证的时候需要用到。另外,FB19在EMC的传导测试中会用到;现在的端口,都会加静电保护的东西,TVS管的ESD器件也可以起到BAV99类似的效果;

网友G:
9楼说 得很对,就是起静电保护的。

网友H(2012-05-09):
同意9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