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关于 avr jtag 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我是初学者,望多指教
      用的AVR studio,jtag连接什么的都正常,是不是在线仿真时就已经把程序写入单片机中了,因为断开JTAG后,单片机仍能工作。那这和针对JTAG的下载功能有什么区别,而且并没有配置熔丝位之类的,这样的话会不会出现错误。

网友A:
JTAG调试是要下载程序到目标的
至于熔丝位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想问一下,在线仿真功能具体指什么,有什么优点

网友B:
在线仿真的好处就是以实际芯片为仿真对象,可以避免过去那种介入式仿真带来的仿真结果和实际不一致的现象。

网友B:
JTAG是要下载代码到芯片,在IDE中一般可以设置下载的代码地址和熔丝位等,你选择下载熔丝位则自然会把熔丝位配置好。

在线仿真不需要过去那种仿真方式那样带一大堆板子,也不需要连一堆线,可以很方便的几根线就进行调试,当然也是有缺点,如果是JTAG,则需要在芯片中嵌入这一段电路,成本会增加一些,但考虑到芯片材料成本占芯片价格的比重很小,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小孩挺可爱的

网友D:
熔丝位有默认配置,应该是内部RC,1M
根据需要修改就是了,注意:不要改错了,否则就锁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