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2C通信导致单片机自动复位

楼主(2012-02-24):
现在做的一个项目用的芯片为PIC18F66J60和PIC18F26K20,PC发送指令到单片机,然后主从芯片在进行I2C通信的时候,操作过程中偶尔会出现芯片自动复位的情况,检查了电源没有问题,通过测试,单片机的寄存器RCON中只有bit4从1变为了0(如图)。其它位都没有变化,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可能是怎样产生的呢?

网友A:
你连型号都不告诉别人,露个腿就叫人知道你是谁,难度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芯片型号已经加上去了

网友B:
这个可能是执行了某条软复位指令造成的。

你的通信程序中可能因为通信时序错而执行了一条软件复位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按照手册上面的说明查了很久,低电压复位、看门狗、堆栈的上溢下溢都不是,我程序里面也没有其它指令让芯片复位了啊,要怎样才知道是何种复位呢?

网友B:
检查IIC通信部分的代码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代码问题的话,应该每一次都会出现复位的情况吧,但现在的情况是不确定多久出现一次,有时候连续操作几次就出现了,有的时候连续操作几十次也不出现。所以现在特别头痛。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代码问题的话,应该每一次都会出现复位的情况吧,但现在的情况是不确定多久出现一次,有时候连续操作几次就出现了,有的时候连续操作几十次也不出现。所以现在特别头痛。 ...
引用 楼主:

你的思想有问题。
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问题,都不能说每一次都会出现故障,任何一种问题都有一定的触发条件要求,你当前的发送过程中可能只是偶尔触发了那个故障,现象就是偶尔有问题。
检查软件中无法临界代码等,至于什么叫临界代码,请查阅我过去的帖子或者百度一下。

根据个人经验,你的这个问题99.9%是软件问题,如果你的代码中没有复位指令的话,则多数是堆栈溢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