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24放大,打开AD转换后,输出电压被拉低,急需帮忙

楼主:
LM324,同向交流放大,,放大器输出端,滤波后为直流,,输出2.4v,但是在打开AD转换后,输出变为600MA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和AD采样口状态是否有关。。。

网友A(2012-02-24):
用的什么MCU,用作AD的I/O需要对其进行配置。

楼主:
用的是STC单片机,,,

网友B:
i/o没配置吧,
当输入了,灌电流了

网友C:
没设置io

网友A:

to 3楼,把该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再看看,将该IO配置成所需要的方式,好像是仅为输入吧(作为AD用)。记得STC好像就四种模式,普通IO,强上拉,推挽和仅为输入。

网友D:
D9那里为什么不加个电阻?AD转换不用多大电流吧!

楼主:
D9那里是限流电阻吧,,放大器不是电压放大吗,还有虚断,电流会很大吗,,是不是来自放大器电源的电流?????

网友E:
运放输出是低阻输出,相当于电压源,你说呢?电流当然来自运放的电源。

楼主:
这样的啊,,那我这样的电路会不会烧I/O口呢,,STC大概10MA允许电流

楼主:
我是想问放大器输出3V能有多大电流输出电流,,补充一句,这种采样点路可行不,,大家遇到过问题没

网友F:
这个电路对交流信号没有效果吧,交流信号应该会被电容旁路了,中间加个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呢?不太明白。
好像没听说过运放的输出电流烧坏AD的输入口的,也没注意过datasheet里写没写,好像有些输出电流大的运放,但是LM324肯定不是。原来我用的时候是直接连A/D的,不过那时候也不懂运放的输出电流的,呵呵,没考虑过这个。

网友G:
IO初始化配置存在错误吧。你设置成输出低了,而不是输入低。

网友H:
加个上拉电阻

楼主:
二极管加在那里是用来整流的,,但是好像我用的324直接接得 VCC和GND,,交流信号负半周期好像不能得到放大,,整流桥好像没用,,,,,

回复13楼:整流输出后是一个正半周期的方波,,所以不会被电容旁路,,那个电容1UF就可以将方波变为,直流信号,,,,,,,更郁闷的是电容1uf瓷片,,,电阻要1M欧,,采样时电压才会稳定,,,不会采样和电压忽大忽小,,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被解决,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只有暂时先这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