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870音频解码的困惑

楼主(2012-02-24):
MC52I音频输出接MT8870解码,当拨通032468时分闸继电器动作,拨通041357合闸继电器动作。现在的问题是偶尔不响应,尤其是控制分闸时,成功概率很低。8870的增益也调整过,还是不见效。电源5V稳定正常,究竟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楼主:
这是MT8870的PDF

网友A:
问题不在图中,问题再图外部分。

楼主:
D0              BIT     P0.0
     D1              BIT     P0.1
     D2              BIT     P0.2
     D3              BIT     P0.3
     DV8870          BIT     P0.4
;+++++++++++++++++++++  双音频解码到TONE  ++++++++++++++++++
DTMF_HEX:  ORL     P0,        #1FH
           MOV     WDT_CONTR, #00111111B         ;清看门狗
DTMF_WT1:  JNB     DV8870,    $
           LCALL   Y10M
           LCALL   Y10M
           JNB     DV8870,    DTMF_WT1
           MOV     A,         P0                 ;P0低四位接解码器
           ANL     A,   #0FH                     ;屏蔽高位
           SWAP    A
           CJNE    A,   #0A0H,    TONE1
           MOV     A,   #0
TONE1:    MOV     TONE,      A
DTMF_WT2:  JB      DV8870,    $
           LCALL   Y10M
           LCALL   Y10M
           JB      DV8870,    DTMF_WT2
           MOV     WDT_CONTR, #00111111B         ;清看门狗
DTMF_HH:   ORL     P0,        #1FH
DTMF_WT3:  JNB     DV8870,    $
           LCALL   Y10M
           LCALL   Y10M
           JNB     DV8870,    DTMF_WT3
           MOV     A,    P0
           ANL     A,    #0FH
           CJNE    A,    #0AH,   TONE2
           MOV     A,    #0
  TONE2:   ORL     A,    TONE
           MOV     TONE,    A
DTMF_WT4:  JB      DV8870,   $
           LCALL   Y10M
           LCALL   Y10M
           JB      DV8870,   DTMF_WT4
           RET

网友B:
有没有用示波器量DTMF的幅度?
电话信号怎么输入到这个电路?
PSTN,还是电话机直接接?

网友C:
先检查D0-D3解码是否正常解出来

网友D:
楼上意见很对,一步一步查吧,
1.EPP1信号幅值多少?
2.D0-D3解码是否可靠?
3.以上OK,再调试代码

网友E:
重点查接口部分,注意出错和干扰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