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功耗与选型问题

楼主(2012-02-24):
最近做一个测温的模块,需要7个普通I/O口,和一个AD模拟口,内部Eeprom,和内部参考电压,而且模块是用电池供电的,所以需要低功耗,但是在选型的时候,由于经验不足,犯了一个很严重的失误,没有了解清楚,芯片的功耗情况,当时就选中了,PIC16F1823,在淘宝和向采购了一下,这芯片的货源还可以,就用它了。      当把电路,程序都搞好了,最后测试功耗时,发现休眠时竟然还有电流21uA,太大了,查看它的说明文档,才发现,在掉电模式时,把所有外设,看门狗,FVR什么的关闭后,最小电流只能做到20uA.真是教训啊,然后找PIC的代理,找淘宝,发现,PIC16LF1823这款低功耗的,很多都没货,货源不能保证。没办法,准备另选芯片了。在microchip的网站上找,还没找到合适的,请大伙们推荐一下。
芯片要求:1、7个普通I/O口
              2、一个AD模拟口,精度:8位,10位的都行
              3、带内部参考电压
              4、内部Eeprom 256 bytes
              5、Rom 2K,RAM 128 bytes
              6、低功耗,休眠时电流为几个uA
              7、引脚尽量少,最好14Pin
在这里先谢过大家拉,望大侠们不吝指教!!!
还有,希望有低功耗设计经验的大侠们,能传授一下经验哈~~~

网友A:
如果对功耗要求特别高,只能在那些LF的产品中选择。
低功耗设计的一些技巧;
1、尽量降低工作频率
2、尽量降低工作电压
3、所有的IO口都应该被接到确定的电平状态
4、合理的分配工作任务,平衡好时间和效率的关系
5、看门狗会消耗一些工作电流,如果对功耗要求较高且产品软件失效时没有什么后果的话,可以选择关闭看门狗。
6、内置BOD会消耗较多的功耗,如果对功耗要求较多,建议选择关闭内部BOD,然后外加超低功耗的低电压检测芯片。
7、ADC和内置电压参考消耗电流较大,在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尽量选择关闭掉这些模块,并且应该合理分配任务,尽量让他们工作的时间减小。
8、PIC16LF1823应该也是可以订货的,就怕你的量特别小,代理商不愿意麻烦,但你至少可以从MICROCHIP的官方网站直接网上订货,只不过要支付较高的报关费用等

网友B:
呵呵,楼主方向选错啦,用啥16F18xx哟,这东东内核乱七八糟,功耗也差,楼主其实可以考虑16F的老机型,至于内部参考源,可以用端口控制的电压基准源来做,其他的要求,随便找个机型都能满足了。

楼主:
2# yewuyi 受教了~~~谢谢叶工~~~我们公司比较小,量少,人家确实嫌麻烦~~~呵呵,只能另选芯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怎么说它内核乱七八槽呢?我经验不足,选芯片时只看它的资料,成本等,都没什么内核这概念的~~~NE5532大侠,能否给小弟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呢:lol在些谢过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用端口控制的电压基准源来做”,是不是“电压基准源由Vref引脚提供,基准电压由外部电路产生”的意思?因为模具比较小,所以我就想用带内部参考电压的,就可以省去外部参考电压的电路了

网友A:
呵呵,增强型16内核还是不错的,比老的16系列好用。

网友C:
老实说,16F1XXX低功耗上确实是开倒车...

楼主:
在microchip官网上看了一天,准备换pic16F785~~~大伙有没好建议~~~

网友D:
这个太老,不合适

网友E:
PIC16F883可以,配置字配置为 休眠时关闭BOR,激活运行时自动开启BOR。

休眠功耗只有3-4uA

网友E:
PIC18F24k20也可以。
功耗比PIC16F883还低一点

网友E:
PIC24F04KA系列,PIC24F08KA系列,PIC24F16KA系列,

功耗更好,低功耗特性甚至比MSP430还好一些。

网友F:
PIC16F684也可以呀。看门狗一直开,功耗也才3~4uA

网友G:
我用PIC16F1828做了一个无线数传的项目,最后测得休眠电流25微安,PIC16F18XX系列功耗只能做到这个水平吗?要获得几个微安的电流是否要重新选择型号,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回复 网友G:

你自己看手册看看休眠电流等能做到多少即可啦。

PIC的典型值还是比较准确的,你就以典型值做为参照即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G:
又一个中招的,呵呵...

网友H:
检查IO是否启动了内部上拉,检查是否有悬空输入IO。
给你一个参考,刚做完的一个用1823的3个触摸按键的项目,休眠唤醒平均工作电流2.3uA,完全休眠<0.1uA。

楼主:
回复 网友G:

呵呵,你没认真看手册,当初我也是~~~PIC16F18XX功耗最低是20UA左右,你要选低功耗的型号PIC16LF18XX~~~:lol 那功耗马上就降下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你选的芯片应该是PIC16LF1823吧?

网友I:
我们用量不大的,感觉pic单片机有点难买到

网友J(2012-12-22):
PIC的多型号果然名不虚传……

网友K:
NE5532跟新的型号结下梁子了。

网友(2013-02-23):
PIC16LF1827

网友L(2014-07-24):
楼主,PIC16LF1823这款单片机,是用C语言编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