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BS 信号段信号 BAV99作用干什么的?

楼主(2012-02-24):
哪位高手讲讲?CVBS输出段子 ,接BAV99是什么道理?是对CVBS交流信号进行能量补偿吗?

网友A:
一个钳位(肖特基)二极管,保证給IO的电平(高电平不会高于VCC,低电平不会低于地!)

网友B:
楼上,BAV99不是肖特基二极管

做保护用

网友C:
类似ESD的功能;做静电保护的。。。

网友D:
BAV99在这里是当作ESD保护器件来用的,是消除外部串进来的高电压,保护CVBS的IO口。

网友E(2013-07-30):
很显然不是esd的,即使是esd也应该放在fb_120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