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关于使用EDK和SDK进行嵌入式开发的一些问题

楼主:
1.我已经分别由EDKSDK得到system.bitelf文件,并且在SDK里用launch on hardware的方式debug成功,怎么由这两个文件得到download.bit文件,直接能用iMPACT下载到FPGA中的bit文件?如下图所示,bitstream initializer怎么用?

2.我现在有一个现成的EDK工程,原本是一个独立的工程,我想把它作为子模块添加到ISE工程里,应该怎么做?需要进行哪些修改?需要注意些什么?

我用的EDKSDK版本是13.1,也看了一些资料,发现都是较低的版本,方法都不适用。所以请有做过这方面的大虾指点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2012-02-24):
不是很清楚啊  问题太专业了

网友B:
在EDK里可以把 .ELF文件加到工程里,然后生成 .bit 文件

网友C:
就这么简单嘛

网友C:
我赶脚很复杂呀

网友D:
呵呵,我赶脚高难度呀。

网友E:
生成 .bit 文件就可以了吧

网友E:
应该不用转换其他格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SDK里debug的时候会让先下载硬件bit文件到FPGA,这里会有一个system_bd.bmm文件和bit文件一起下载,然后在下载elf。
但是在EDK里貌似没有bmm文件。

你说的方法我试过,把elf关联到EDK工程中,用EDK升级bitstream,然后下载bitstream,但是得不到debug时候的结果,板子没有反应。

问题出在哪里呢,求指点啊。

网友F(2013-01-18):
在cmd窗口里使用data2mem命令可以实现硬件bit文件和软件elf文件的结合。

网友G:
SDK工具栏中有个PROGRAM FPGA选项,点击它,默认是bootloop,把此路径改一下,就可以在你指定的位置生成down load.bit文件

网友H:
问题解决了就好   呵呵   顶一个   多来21ic  没有搞不定的电子问题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