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低通滤波

楼主(2012-02-24):
大家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该电路工作原理啊,特别是二阶低通滤波部分,谢了!

网友A:
手中没笔,不好算。楼主在运放有源滤波电路找下,很多都有推导。

网友B:
这个还是利用电容随着频率增加而阻抗变小的原理,利用RC一节滤波器级联以达到增加频率衰减的目的。
若想分析,就是找出输入和输出,利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的原理以及KCL、KVL节点法什么的,找出输入与输出之间与频率的关系,这应该就是你想要的了。(推导一遍也挺好,加深理解)
不过一般这个只要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只要有具体指标,有很多软件可以仿真,直接给出参数以及对运放的要求,这样一个滤波电路就搭出来了。

楼主:
二阶低通滤波是哪部分,没看出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C3是个交流耦合电容,那就是个典型的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网友C:
怎么是无限增益呢?我觉得直流增益就是R2/R1,这是基于MFB的带通滤波器。

网友A: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也纳闷这个名。增益如你所说就是那样的

网友C:
我也不懂这个电路的来历,TI网站和ADI网站都有filter disign tool,光靠这个工具就让很多普通工程师干活了,而且效率比笔和纸高很多;不过,还是不懂各种拓扑结构的优缺点,想做最好的东西,就没指望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C3是个交流耦合电容,那就是个典型的无限增益多路反馈二阶低通滤波电路
引用 网友A:

“无限增益”是什么意思?什么的?是低频还是高频?

网友A:
回复 网友D:
不要执着这个名,能理解就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能真正搞懂又有几个呢。真正的设计要考虑很多因素,
那些工具只是理想情况的。合不合理有待考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能真正搞懂又有几个呢。真正的设计要考虑很多因素,
那些工具只是理想情况的。合不合理有待考证。
引用 网友A:

說的是啊,想要做好,問題多多呢,
包括運放的選型以及一些參數的影響,還有電容電阻的選擇,還有溫度什麽的....總之,想要做好,需要的知識經驗不得少,

网友D:
这个还是利用电容随着频率增加而阻抗变小的原理,利用RC一节滤波器级联以达到增加频率衰减的目的。
若想分析,就是找出输入和输出,利用运放的虚短和虚断的原理以及KCL、KVL节点法什么的,找出输入与输出之间与频率 ...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无需基尔霍夫了,给定参数,手头有个计算器20S之内就可算出截止频率Fc,至于其传递函数,10S内就可写出来了--无需事先看书背公式。

网友E:
写出传递函数,一些搞定

网友F:
这是一个典型的改进型反馈反相二阶LPF,传递函数也好推倒,挺实用的

网友F:
通带增益是R2/R1;截止频率是1/(2Pi*根号下C1C2R2R3),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