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STC单片机

楼主(2012-02-24):
今天无线接收模块PCB回来。兴致勃勃的焊好后,下载程序。糟了,下不了。找问题原因。硬件都没有问题,其中重点找了复位脚,没问题。弄了很久后,想使不是晶振问题(由于我的接收系统简单,要求PCB尽量小,我用的内部晶振,没有留外部晶振的空间),我接了一个外部晶振,就可以下载程序了。然后我又把外部晶振去掉,结果还是可以下载程序。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最佳答案:

”狗日的STC单片机“

网友B:
AVR芯片是这样的:
芯片如果原来烧成晶振了,再次烧写就必须有晶振。

不知道这个“狗日的STC单片机”是不是和它一样。

网友C:
步奏:
1,关掉开关
2,用导线把复位与+极短接
3,点击下载
4,开电源
5,断开短接导线
6,OK
百试不爽...

网友D:
这东西下程序是用内部时钟的,楼主可能是那个操作没对,跟晶体不晶体无关,另外STC是比较G日,但是不至于烂到常规情况下出问题,楼主要先在自己身上找问题啊。

网友E:
我记得即使要使用内部晶振,第一次烧程序时还是要接个外部晶振,然后选择外部晶振烧写,成功后,选择内部晶振,再烧写一次,之后就可以把外部晶振去掉了。

楼主:
我以前用STC12C4052 用的内部晶振,就可以。但是这次用STC12C5616就不行。折腾了很久,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得。就是没有再接个外部晶振(由于用的贴片,PCB很小,焊接很麻烦)。自身原因应该不大。

网友F:
你把下载器的232的电源由目标板供电,也就是232电源和待下载的MCU电源同步上电,看看是否可以。
任何MCU,只要内部ISP程序有考虑不周,都会在某些场合出现问题。
内部RC启动时间比外部晶体快,还有耗电也不一样,如果先给232上电,通过UART,MCU会得到部分电压。
这个漏电得到的电压,MCU已经开始跑了,但是电压低,可能出现问题。

我曾经这么处理,把MCU的复位脚短路处于复位上电,再上电,点击下载,松开复位,就好了。

网友G:
不稀奇,ATMEL的MEGA系列就这个问题憋坏了很多人。

网友H:
对初哥很无语。。。:L
先熟悉STCISP.exe 的参数设置。。。

网友I:
楼主的标题太火爆了,改个温柔点的吧。:P

网友H:
谢谢匠人,维护二姨和谐讨论气氛。。。

同时建议大家使用器件前要多看PDF参数表,熟悉基本特性,这才是一个好的电工的处理问题方法。:)其实很多初级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J:
對的,初學者要低調,不要動不動就說這個不好,那個有問題的。

网友K:
同意楼上观点 不要動不動就說這個不好,那個有問題的。

网友L:
我的经验就是出现问题先从自身找起,而不是怪单片机。。。

网友M:
STC的有些IC是出厂默认为外部时钟的,第一次下载一定要接外部时钟,只能怪自己没注意。
如果这样也可以骂,那么,这个世界上没有不该骂的零件了,即使一个电阻都可以骂的。

网友N:
呵呵,标题火爆

网友O:
不管怎样,不赞同骂人,你可以选择是否使用这个芯片,对了问一下,:楼主是做无线模块,想必是要用到串行通信之类,为何不用外部晶振???,让我想起一个朋友曾经说过这么一句:用STC作做串行通信的时候,用内部晶振,很容易出错,这个STC真垃圾!总让人有些无语。

网友M:
同意楼上,以前用PIC的内部时钟,或者AVR的内部时钟,做串口通讯,在25度时正常,加温到85度,串口通讯不正常,所以PIC和AVR也很垃圾。。。。:lol

网友H:
早期的MCU,如果是用RC震荡的,温飘都不少,232跑多了会累计误差导致出错。。。
STC15系列据说用了高稳电路,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我玩过,还好了。。。 :)

网友P:
STC的有些IC是出厂默认为外部时钟的,第一次下载一定要接外部时钟
引用 网友M:

这个STC的手册哪里有说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