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们,这个电路的共模电压增益怎么来的啊?

楼主(2012-02-24):
带有源负载的射极耦合式差分电路的共模电压增益Avc=-(rce2//rce4)/2ro5怎么来的
?弄了20多个小时了,没搞出来,白头发都要长出来了,问了别人也没答复,找着找着就发现了这个网站,你们能帮下我吗?谢谢了。还在学模电.:)

网友A:
你最好把图贴出来,没有几个人愿意去看你的链接。。。

网友B:
差模增益为有效跨到gm*Rout,共模增益为集电极看到的电阻除以发射极电阻之和,实际电路不对称,输出阻抗为ro2//ro4,看起来好像是管2和管4的并联,其实不然,是种巧合。管2发射极电阻之和的表达式中,略去Re5和管2跨导的倒数1/2gm2,约为ro5,增和起来就是你给的表达式。
或者用短路输出电流乘以输出阻抗的方法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管2发射极电阻之和的表达式中,略去Re5和管2跨导的倒数1/2gm2,约为ro5,增和起来就是你给的表达式。。。。   能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吗?我有些不明白,差模的我都能明白,但是共模的多了个ro5,然后电路又不对称,E2又不是0电位,rce2又不能忽略,ro5不好等效到基端去。。

网友C:
晕,高深。表示看不懂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D:
有看头!
等待高手出来

网友B:
回复 网友B:
管2发射极电阻之和的表达式中,略去Re5和管2跨导的倒数1/2gm2,约为ro5,增和起来就是你给的表达式。。。。   能讲的稍微详细一点吗?我有些不明白,差模的我都能明白,但是共模的多了个ro5,然后电路又 ...
引用 楼主:

处理模电问题单单掌握个网孔节点法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善于化整为零,使得问题简化。比如这个共模增益,可以分解成共模跨导Gm和输出阻抗Ro的乘积。
Ro很容易看出来是ro2//ro4,再求Gm,把Vo对地短路,则T4管“无效”,则短路输出电流Isc等于Ic2,且左边(T1,3)和右边(T2,4)几乎无关了。所以现在问题转为下图:

图中同时给出了发射极无电阻时(Gm)和有电阻时跨导(Gm(eff))转换公式.

Gm(eff)*Ro即共模增益(略去100欧姆电阻和有效跨导分母中的1)。
当然,如果要考虑实际的电流镜增益不为1,且进而导致IC1不等于IC2,这两个失配的影响,计算起来就更麻烦了。

楼主:
Gm(eff)转换公式怎么来的?  共模增益分解的根据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