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好久,有点受不了了

楼主(2012-02-24):
我在用MSP430做一款产品,因为平时又要用c2000,所以就一直用CCS4;但CCS4不怎么好用,就升级到V5版本;问题就来了,我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DEBUG时,MSP-FET430UIF固件升级不了,但在台式机上可以,在台式机上升级后我的笔记本电脑低版本也不了,高版本也用不了,台式机是家里用,笔记本在公司用,我折腾了好久都不行,各位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楼主是两台电脑都是CCS5?还是只有台式机是?

网友B:
没碰到过。帮顶。

楼主:
以前装笔记本的CCS V4升级不了固件,到台式机里的CCS V4升级,然后可以到笔记本里仿真,下载程序;
现在想升级到CCS V5,也想用老办法,结果就出现前面那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里既有V4 也有V5,都可以更新仿真器里的固件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明白“在台式机上升级后我的笔记本电脑低版本也不了,高版本也用不了”你笔记本到底是什么版本CCS?

网友C:
这个你找ti的专家问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式机有V4,V5都可以用(用V4的时候,要用V5的工具降级固件)
笔记本以前从3.3升到4.2不能更新固件,但用台式机升级固件后笔记本可以用来仿真,下载程序;但现在从4.2升到5.1的时候,用笔记本仍然升级不了固件,仿真也不行了(用台式机升级固件后也不行)

网友D:
帮顶,这个没遇到过

网友E:
用IAR把,好用多了

网友F:
标题很哄人啊

楼主:
已搞定,用CCS5.1还是方便

网友G:
回复 楼主:
:lol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H:
呵呵有点意思 加油咯

网友H:
小跑堂名字不错

网友I:
最好是全部删除了,然后分别单独装上CCS4 和 CCS5,以备不时之需啊~

网友J:
重做系统哦,

网友K(2013-05-02):
引用 楼主:
已搞定,用CCS5.1还是方便

请问楼主是怎么搞定的??小弟也遇到了固件升级的问题,求指导

网友L:
这个有些难度的,看那提示的就一头雾水了,,

网友L:
不过,楼主及各位大侠的搞出来了就很好的,多试试的就会出来的

网友M:
把软件卸载后在装一下,看能否行

网友N: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楼主(2013-11-25):
解决了,不过TI又要让本人用CCS3.3;因为现在老衲要用UCD3138,只能在CCS3.3下编译,有点扯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