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稳定的电解电容漏电

楼主(2012-02-24):
各位大侠,
     最近公司一款产品需要检测峰值。于是希望用现有的材料搞一个峰值检测电路。
也没有传说中的NOP,COG电容,连个钽电容也没有,只有电解电容。由于公司产品的峰值来得比较慢,所以似乎还有点可能性。
    焊了一晚上板子,今天做试验。
    原本希望通过微可变恒流源来补偿电解电容。
    最后挂了。因为不同电压值的漏电流差异太大,2V时和4V时似乎差了快一个等级。
    于是想漏电流是不是和电压值成正比。
    用5个1000uF的电解电容并联,压降1.9V。发现其漏电流飘动---从16uA慢慢往下掉到7uA,还继续往下掉。
    什么电容的漏电流一致性好点---针对不同的压降?多谢啦!

网友A:
同一批次的同一型号的电解并不一定漏电一样。如果用大电解的话,
楼主不妨先将电解用额定电压老化24小时看看。平时的电解可以在
电路中自行老化。但是鉴于楼主的精度要求,先老化下有必要。
以前我的超级电容刚开始漏电流,充满没一会就完了。后来将其老一天
一夜漏电较小,

楼主:
多谢MCU52大侠
  电解电容漏电我用的这样的测试方法:稳压源串万用表串电容。
  其他电容不知道MCU52大侠有过了解漏电流没,比如钽电容。明天想去买几个大容量钽电容测试下起漏电。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测过钽电容。其实我也是受玩音响朋友启发,才作这个试验的。

楼主:
补习了一下电容的知识。发现内容挺多。
准备去买NPO电容,因为发现到处都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来楼主发现新大陆啦。
模拟电路每个元器件都有很大的**,
掌握每个器件的特点确实很重要

网友B:
电解电容包括铝电解和钽电解的漏电流都比较大且具有明显的离散性,跟工作电压当然也有关系,但不是线性的,所以准确测量的意义不大。

楼主:
多谢chunyang大侠。
   经过测试发现离散性确实比较大,飘得厉害。
   然后看了下MLCC电容的各种特性,也发现确实是无法补偿。只能放弃这种补偿的思路了。

网友C:
那就换个思路啊,用数字的方法去采样峰值,保存都多久都没问题。
(我想起了N年前,在一家做充电器的厂里,有同事在做模拟-delta检测,搞几年都没成功。)

网友D:
电解电容的漏电规律很复杂,不仅具有离散性、与温度的相关性、与电压的非线性相关性,更主要的是与时间也是密切相关的。最简单的例子,开始加到某一固定电压则漏电比较大,保持这个电压一段时间,漏电流就逐渐减少。另外,漏电流与电压-时间联合起来相关,比如加到2V保持一段时间,再把电压降低到1V,漏电流可能是负的!即电容成为电池在放电,如果不让放电则电容电压有小幅升高的趋势。所以,情况很复杂,难于找出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