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汇编子程序 问题(汇编很吃力啊)

楼主(2012-02-24):
MOV  R7,41H
MOV  R6,40H
MOV  R5,#0AH
LCALL  FUN_1
MOV  43H,R6
MOV  44H,R7
;=================子程序====================================================
FUN_1:
         SETB  C
         MOV  R3,#00H
         MOV  R4,#11H     ;左移R7  R6 11位
LOOP1:
         CPL  C
         MOV  A,R7
         RLC  A
         MOV  R7,A
         MOV  A,R6
         RLC  A
         MOV  R6,A
         MOV  A,R3
         RLC  A
         MOV  R3,A              ;R3<-R6<-R7
         DJNZ  R4,LOOP2     ;R4-1!=0转移
         RRC  A
         MOV  10H,A
         RET
;------------------------------------------------
LOOP2:
         JC  LOOP3
         SUBB  A,R5        ;A= A-10
         JC  LOOP1
         MOV  R3,A
         SJMP  LOOP1
LOOP3:
         CLR  C
         SUBB  A,R5   ;A= A-10
         CLR  C
         MOV  R3,A
         SJMP  LOOP1
;========================================

网友A:
什么问题?
这好像是一个双字节除以单字节的除法子程序

网友B:
你们单位写汇编程序不写注释?

楼主:
小地方啊! 是前人写的,

楼主:
我自己看 相类似  Q格式转换   一个双字节左移动程序

网友C:
有什么问题啊?不会叫人帮你分释程序吧?(先说明我还没看程序)

网友D:
LZ不必分析了,这是C51程序编译结果。根本不是前任自己写的汇编。—— 一般人都用这种方式保护程序。C51 源程序自己拿走不提供,给个汇编谎称源代码。

看得懂硬件图纸,要求什么功能自己写一个C程序是很简单的事。—— 如此保护知识产权太小儿科了。后人重新写的一定比前任更好。

、、

楼主:
C51编译的?

楼主:
怎么看出来的 啊!

网友D:
MOV  R7,41H
MOV  R6,40H
MOV  R5,#0AH
LCALL  FUN_1

呵呵,这是C51和A51之间的通信协议,R6/R7,R5 明显是C51函数 FUN1(int, uchar)的编译结果; 如若用汇编语言写程序可不需要这么规范的。

、、

楼主:
原来如此  LZ不愧号称 前辈 51古董级别的东西了,我是回过头来学汇编 工作需要:L

楼主:
不过这个程序 还是需要 看的   前人 的东西 也许值得学习  要不然前人怎么 那么保密 哈哈 关键是 算法

楼主:
这个51实现 了 现在那些用DSP实现 的功能,感觉这个程序 值得一读。

楼主:
还有个问题 请教刘前辈  能不能看出 用的什么 开发 环境啊????

楼主:
KEIL  还是 IAR?还是。。。。。

网友D:
典型的Keil  C51。用uV2环境。

     前任用C51写的,LZ去分析编译结果代码?——那您最好先学过《编译原理》。像小I 现在正在学的那样,小I 是计算机软件专业毕业的,刚毕业就在北大方正干过。

         LZ若是计算机软件毕业,学过《编译原理》的,不会来干单片机控制吧?还是做软件银子多,轻易10K。问问小I ,北大方正一个月拿多少?

         干单片机这行,人太多了。中专生都不少。“物以博为贱”了。

       不过,向高发展,人才很稀,例如单片机联网技术——现场总线。都要求硕士、博士毕业的,一堆硕博20年也没看做出什么……仍然招聘,课题启动基金20W……

、、

、、

楼主:
再请教下 是如何看出来的 :handshake

网友D:
请看一下
徐爱钧,彭秀华写的《Keil  Cx51 V7.0单片机高级语言编程与uVision2应用实践》

& 9.7 Cx51编译器与汇编语言程序的接口

我这有电子版,等下贴一节出来。

、、

网友D:
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实验,写一个虚拟空函数:
说明 void FUN_1(int,char);

定义 void  FUN_1 ( int  val,  char   num )
{
code……
   }

调用  FUN_1(0x4041,10);

编译一下,看看结果是不是:
MOV  R7,41H
MOV  R6,40H
MOV  R5,#0AH
LCALL  FUN_1

肯定一样!

//

楼主:
以前学三星2440 的时候  学过编译原理!  明白了  就是前任把  C代码的反汇编留下了。
那我就把 汇编 变成C吧!:L

楼主:
不过根据另外哪个帖子的

uc_stm32f050发表于 2012-2-24 16:17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2楼: IAR 8051 7.60:#define DATA_0A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A)

#define DATA_0B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B)

#define DATA_0C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C)

#define DATA_0D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D)

#define DATA_0E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E)

#define DATA_0F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F)

#define DATA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8)

#define DATA_09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__data *)0x09)

void SYS_Init(void)

{

        //SYSCON=0;

        DATA_0AH=0x00;                //R1_2

        DATA_0BH=0x00;                //R1_3

        DATA_0CH=0x00;                //R1_4

        DATA_0DH=0x00;                //R1_5

        DATA_0EH=0x00;                //R1_6

        DATA_0FH=0x00;                //R1_7

        DATA_08H=0x0B;            //R1_0

}
复制代码        RSEG NEAR_CODE:CODE:NOROOT(0)

//   15 void SYS_Init(void)

SYS_Init:

//   16 {

        ; Saved register size: 0

        ; Auto size: 0

//   17

//   18         //SYSCON=0;

//   19         DATA_0AH=0x00;                //R1_2

        MOV     0xa,#0x0

//   20         DATA_0BH=0x00;                //R1_3

        MOV     0xb,#0x0

//   21         DATA_0CH=0x00;                //R1_4

        MOV     0xc,#0x0

//   22         DATA_0DH=0x00;                //R1_5

        MOV     0xd,#0x0

//   23         DATA_0EH=0x00;                //R1_6

        MOV     0xe,#0x0

//   24         DATA_0FH=0x00;                //R1_7

        MOV     0xf,#0x0

//   25

//   26         DATA_08H=0x0B;            //R1_0

        MOV     0x8,#0xb

//   27 }

        RET

的内容 更像似  IAR  的

网友E:
跟前辈学习了,呵呵。。。

网友D:
ASM51-TO-C51 目前世界上还是空白。

20楼LZ正解!ASM51-TO-C51以前见过有软件,可惜结果只能参考。大多啼笑皆非,所以生命期很短。

       LZ什么时候做好一个,我一定重金购买。至今为止,代表中国51水平的HOT大叔还未做出来。据说也想了20年有了。——现在只做出个A51反汇编。

LZ加油!希望5年或者20年之内凭借ASM51-TO-C51扬名中国和世界。

、、

楼主:
TO  刘前辈  我用人工 反回去   不多才 5K行。  只是以前没有整过:L  还请前辈指教

另外IDA  可以实现A51 到 C51

网友D:
TO  刘前辈  我用人工 反回去   不多才 5K行。

5K行C程序?A程序?——敬佩。是反回去你的专用函数FUN1.C,还是任何A51汇编都能反?——我给你一段A51汇编,帮我反到C51,若能60%正确,1W报酬!

        若真有这个实力,开公司专干这个得了。想当年我们老板为**一段2716机器码,出资2万。无人能解,后来我给他A96自己重新写了一个,功能一样,2万照拿了。一星期2W,还有其他待遇。——老板后来凭此程序产品赚了不止200W。

另外IDA  可以实现A51 到 C51

当真?IDA何东东?IDE吧?

、、

楼主:
确实是  IDA Pro v6.1 Advanced

楼主:
想当年我们老板为**一段2716机器码,出资2万。无人能解
=============================================

也许 HOT 大叔能解

楼主:
51相对 其他的单片机 简单

楼主:
数组问题 已经 解决

#define TA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A)                //
#define pD_08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0x08)        //
data  unsigned char   D_09H     _at_ 0x09;

*pD_08H=TAB[D_09H];

楼主:
//----------------原始A代码--------------
MOV      08H,#0BH   ;//地址#0BH
MOV      A,#0AH       ;0925   74 0A
ADD      A,09H          ;0927   25 09
MOV      R0,A           ;0929   F8
MOV      A,@R0         ;092A   E6
MOV      R0,08H        ;092B   A8 08
MOVX    @R0,A         ;

楼主:
//-------------------反好的C代码-------------------
data  unsigned char   D_08H     _at_ 0x08;
data  unsigned char   D_09H     _at_ 0x09;

#define TAB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0x0A)                //
#define pD_08H        (unsigned char xdata *)(D_08H)                //

D_08H=0x0B;  //R1_0
*pD_08H=TAB[D_09H];

//-------------------KEIL生成的A代码-------------------
C:0x0012    75080B   MOV      D_08H(0x08),#D_0BH(0x0B)
C:0x0015    740A     MOV      A,#D_0AH(0x0A)
C:0x0017    2509     ADD      A,D_09H(0x09)
C:0x0019    F8       MOV      R0,A
C:0x001A    E6       MOV      A,@R0
C:0x001B    850882   MOV      DPL(0x82),D_08H(0x08)
C:0x001E    758300   MOV      DPH(0x83),#0x00
C:0x0021    F0           MOVX     @DPTR,A

楼主:
请教如何 把 32楼的  A代码 ==   31楼的原始A代码

网友D:
很简单:
#include <ABSACC.H>

#define   TAB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x0A)
#define  D_09H     9

main()
{
DBYTE[8] = TAB[D_09H] ;

while(1);

}

//

楼主:
DBYTE[8]   ???
这个如何定义的

网友D:
C51函数库定义

回34楼,见ABSACC.H。

#define D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

、、

楼主:
MOV      R0,08H        ;092B   A8 08
MOVX    @R0,A         ;
//===================================

C:0x001B    850882   MOV      DPL(0x82),D_08H(0x08)
C:0x001E    758300   MOV      DPH(0x83),#0x00
C:0x0021    F0           MOVX     @DPTR,A

楼主:
貌似33楼的方法 解决 不了  38楼的 问题吧?

楼主:
还是不一样  前辈的 是# 0x08   而 眼来的  是 08H    一个是立即数一个是变量

D_08H=0x0B;  //R1_0
*pD_08H=TAB[D_09H];

MOV      R0,08H        ;092B   A8 08  前辈的是#0x08
MOVX    @R0,A         ;

网友D:
没注意,对不起。
我再改一下,LZ挺好的题目。

、、

网友D:
挺简单:

#include <ABSACC.H>
#define   TAB  ((unsigned char volatile data  *) 0x0A)
#define  D_09H    9
data  unsigned char  D_08H   _at_ 0x08;
main()
{
DBYTE[D_08H] = TAB[D_09H] ;

while(1);
}

楼主:
没注意,对不起。
我再改一下,LZ挺好的题目。

、、
引用 网友D:

帮人还说对不起  ,
是不是因为 我 一直 让费了  你的时间?
还是我一直  没有说 谢谢:lol

网友D:
自己一天到晚闲着,找不到目标。天天睡觉还拿7K。并不一定好过。
去年帮老板朋友竞标项目,拿下,终于有机会应用自己的专项研究了,事后帮老板进账10W。一分钱也没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倒贴他我都愿意干。否则没有实践的研究理论等于没做。

所以,帮助别人,实际是提高自己。

、、

、、

网友F:
自己一天到晚闲着,找不到目标。天天睡觉还拿7K。并不一定好过。
去年帮老板朋友竞标项目,拿下,终于有机会应用自己的专项研究了,事后帮老板进账10W。一分钱也没给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倒贴他我都愿意干。否则 ...
引用 网友D:

不干活还拿7K,比我好多了。我才拿6K5,不过一个月才上几天班,钱少就是累。

楼主:
当不为生活而工作的时候  工作是种乐趣

网友G:
写c容易呀总比你去改反汇编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