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55 单稳态无法产生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2-24):
同样关注着压控555
期待更多高手加入

网友B:
你设计的本意是振荡的时候2脚一直是H吗?2脚>1/3Vcc时,6脚>2/3Vcc,输出L.  6脚放电,可是6脚<2/3Vcc时,输出不变,6脚的电压不会再次升到2/3Vcc,所以振荡不起来.建议你把2、6脚接在一起,在6脚和7脚之间串个电阻,不要直接连在一起。要是想外部控制振荡的话,可以把开关加在4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