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电感与插件电感的区别

楼主(2012-02-24):
请教各位,环形电感与插件电感的区别在哪些地方了?本人有些不是太了解,求教各位了。

网友A:
一个是开放磁路,一个是闭合磁路

网友B:
前者漏感大,后者漏感小.功率也不同.

网友C:
大功率的用环形电感

网友D:
经常看见   插件用于功率的,   环形的用于滤波

网友E:
闭合电感是小功率电路用的,我焊过一电路输出150W用的是闭合电感,而1000W是环路电感

网友E:
打错了,环型电感

网友F:
还真搞不清楚区别

网友G:
分类方法都不一样,没法比较啊……这两个都是插件电感。
应该说环型电感和工字型电感。

网友H:
大功率的用环形电感

:L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指点。只是不明白了就发到21上来问下大家,没想到大家都这么热情。再次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