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测量—关于正弦信号的有效值和平均值

楼主(2012-02-24):
我想做一个关于电阻测量的东西,必须要用交流信号来实现,有点像溶液的电导测量。
我的想法是一个幅度固定的正弦波信号做激励,通过待测电阻后,用负反馈测量其电流。然后根据电压值和电流值,计算电阻。

打算把正弦波激励信号,通过绝对值电路后,平滑,然后AD采样;
对于电流信号转成为电阻信号以后,也通过另一路全波整流,滤波后AD采样。
直接用这两个电压值,还有电流电压转换的电阻值,来计算待测电阻值。

1 按照理论,正弦波通过绝对值电路后滤波,应该是其平均值吧?和有效值还不同,相差1.111倍,这个理解有错吗?
2 在我这个想法里面,用平均值来计算,和有效值计算,应该是等价的吧?

还有,打算用1000hz交流正弦信号,这样实现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吗?

给点指导意见吧 各位!
一个人,有时候实在思路混乱。

网友A:
正弦波变成馒头波后滤波 其电压是幅值

网友B:
我觉得你做的东西和我09年做的蓄电池内阻测量很像,我就是用1kHz的电流激励电池,测量其ESR。听说‘接触电阻’也是这么测量的,我想液体电阻率可能也是这类方法的延伸应用。http://blog.21ic.com/user1/8051/index.html

网友C:
1k激励的话,要求频率响应小于10hz,可以这么做.
如果要求大于50hz,那么不能用滤波,要用AD采集后算法实现.

楼主:
2楼,你的意思这样这样整流后滤波,电压值为峰值大小?

5楼,你说的什么意思?我没有大明白。
是‘采样率’吗?

楼主:
4楼,你原来做这个东西,最后效果如何?这样实现有问题吗?

网友D:
同楼上问,mark

网友E:
楼主可以参考下阻抗测量技术,或者是LCR数字电桥原理。
不过如果楼主的测量电阻是纯阻性的话,可以不用相敏检波
用数字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测量电路进行电压测量

网友B:
4楼,你原来做这个东西,最后效果如何?这样实现有问题吗?
引用 楼主:

我没做过流体电阻率测量,我当时只是用数学的概念去测量ESR@1kHz,效果在分辨率上表现的非常好,精度方面,我想不出更准确的校准计量方法,只使用了对比测量,因为跟日本HIOKI公司的产品比,是一样的,HIOKI使用了150mA(并未给出是rms还是peak,我给出的是100mApeak,在1mOhm满量程,做到1uOhm noise free分辨率,模拟通道带宽为2Hz,日本HIOKI的带宽我不知道,它的探头非常专业,这点我也做不到)。国内的,就不用比了,因为他们实在是不专业,他们给resolution时,并不给出激励电流(force current),这是难以理解的。

网友C:
10楼用多少位ADC?16位?

网友B:
10楼用多少位ADC?16位?
引用 网友C:

我有点记不清了(09年3月份做的),我选了个12位的,最终用了8位、或者10bit、又或者是全部12bit,因为我记得当时,我就是为了挑战用最低的位数、最低的激励电流,来做到同样的分辨率,就是为了挑战Noise RTI.

网友C:
如果硬件选用12位ADC,即使用数字处理后有17位的ENOB,也不是系统的分辨率.
这个只是ADC这个环节稳定度表现.
如果是12位,那么其物理分辨率已经是固定的.那么其系统的分辨率不可能比这个高

楼主:
谢谢各位。
溶液的阻抗,应该含有电容成分。
但当激励源频率不高的时候,这个电容影响不会太大。
我现在考虑用交流信号整流后滤波,ad采样后计算。或者用AD636之类的芯片,采样有效值。
我的理解是既然计算的是V/I,是一个比值,那么平均值或者有效值,应该区别不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F:
交流电流有效值不太好测,有专门芯片,但价高。要不就得分割取样进行运算,比较复杂,

网友G:
AD 采样的电流电压都有了,剩下的就是简单的计算问题,还另外用芯片干什么。

网友C:
回复 网友G:

采集是个大学问,并没有那么简单

网友H:
PowerSIM产品:

PSIM Professional v6.0.7(电路和系统仿真器)

PowerSIM Studio 2005 v6.00.3372.6

AGILENT/HP产品:

Agilent.ADS.v2005A-ISO 2CD

Agilent.ADS.v2002.Training  1CD

Agilent.89600.Vector.Signal.Analyzer 6.31-ISO 1CD

Agilent.Genesys.2006.v10.Final-ISO 1CD

Agilent.HFSS.V5.6-ISO 1CD

Agilent.IC-CAP.V2002   1CD

Agilent.Test exec.SL.V5   1CD

Agilent.VEE.Pro.v7.5-ISO 1CD(高度直观的图形编程环境)

Agilent.VEE.Pro.v7.5.Addon

ANSOFT产品:

Ansoft Designer v3.0-ISO 1CD(射频通信和高速通信仿真软件)

Ansoft Designer and Nexxim 2.2.0-ISO 1CD(第一个将高频电路系统,版图和电磁场仿真工具无缝地集成到同一个

                                         环境的设计工具)

Ansoft Ensemble v8.0.sub100(多层平面电磁场仿真软件)

Ansoft Ephysics v1.0  1CD(Maxwell的一个插件,包括各种学科的分析环境,专为设计高性能的电磁组件的工程师设计)

Ansoft HFSS v10-ISO 1CD(HF/RM/EM,世界上第一个商业化的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

Ansoft HFSS 9.2 三维结构电磁场仿真软件-英文用户指南(55.8MB)

楼主:
等有了结果告诉大家。
18楼是什么意思?科普还是广告?

网友G: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去看我关于 DFT/FFT 的帖子,看明白了,就会计算阻抗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取决于你的输入信号的纯净性和检波电路的线性以及最后的表达式。如果这三个方面没问题的话,用均值检波,有效值检波,峰值检波最后结果是一致的,它们有一个固定的比例。波形如果较好的话没必要进行有效值检波,有效值检波可以用软件也可以用
硬件如AD637之类。软件点用资源,硬件较贵不划算。用平均值检波比较划算也比较成熟。检波电路不用两个,用个模拟开关切换就可。

网友G:
用均值检波,有效值检波,峰值检波,当然也可以,不过这种方法可以得到阻值,而不是阻抗值。阻抗值包含了相位角,这就是最好使用 DFT 的原因。通过 DFT 运算,可以得到电流和电压的矢量,进而可以求得阻抗. 计算公式很简单:

Rr + j Ri = (Vr + jVi) / (Ir + jIi) = (Vr + jVi) * (Ir - jIi) / (Ir*Ir + Ii*Ii)

DFT 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数字滤波器,不用担心输入信号的纯净性的问题。

网友C: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去看我关于 DFT/FFT 的帖子,看明白了,就会计算阻抗了。
引用 网友G:

可以用单片机去挑战下,100hz以上频率响应,0.1%以上精度,16位以上ENOB

网友E:
我只是针对楼主的要求说的,要说阻抗我在上面说的很清楚了。
相角都测得出还测不测不出阻抗吗,都是计算。

楼主:
谢谢各位高人。
其实理论说起来比较简单,但在某一具体应用中,很多条件约束,就让选择越来越少。
我这个想法,其实就和测量溶液电导一样的应用。
肯定要用交流信号来做激励,但频率和幅度我还没有确定,粗略估计在1khz左右频率,幅度在1v左右吧。
交流信号不管是均值还是有效值,都有一个稳定时间的问题。我这里需要连续测量,精度要求比较高,且采样率要在10hz以上吧。
所以我怕用一路整流来回切换,会引起较大的误差。
还有,目前学艺不精,还不能用mcu做dtf这样的数字运算(检讨一下),只能是羡慕,没法用啊。

楼主:
24楼,有做过这样的成熟东西吗?
可以向您有偿请教。

网友C:
你可以按你的思路做.做出来就知道了.
不但采集返回电压,也要采集激励电压,2个做比较才是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G:
8-bit 的mcu完全可以做 DFT, 注意不是 FFT, 递推的 DFT 一次迭代只需 2个 16-bit 乘法和 2个 32-bit 加法。两个周期后可以开始计算阻抗。或者保存两个周期的数据(一个周期也可),每周期16或32点,而后计算。

在计算前,你可能需要校正你的设备,即施加标准电压电流,把计算出的电流电压幅值和相位保持下来,以此为基准来调校。

网友C:
一个周期16点~32点,就要16K~32K采集速度.没有DMA单片机不好搞,追求高频响,激励频率1k根本不够.
无论DFT还是FFT,最后的物理分辨率和精度还是和计算的点数,ADC的SNR,ADC的分辨率等相关.
这个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能做到什么水平的问题.看adc就大概能知道做到什么水平.

网友I:
用交流采样来做吧,不过得玩单片机。1KHz的频率,1个周期采20个点吧,50us要采一次,找个高级的MCU来做比较好

楼主:
其实这个东西做出来,应该没有问题,关键最后测量精度的问题。
我迟迟不敢下手,就是担心精度达不到预期。
用软件采样来做,不管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目前不会做呀,所以这条路就不能考虑了。
现在问题在于,交流电压在做全波整流以后求平均值,这部分比较关键。
简单的全波整流电路,电阻的误差值,使得全波整流以后有误差。
当然,最好是一路求平均值电路,通过开关切换,分别采集激励信号和输出信号,这样可以消除平均值电路上的误差。可问题在于切换后需要稳定时间,从整体上来说,我怕不能满足最后的输出采样率。
如果用两路均值电路,分别对激励和输出信号求平均,那这两路均值电路就显得很重要了。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另外我的均值电路,就是用那个经典全波整流电路,两个运放加2个二极管,还有几个电阻。这个谁有更好的经验吗?

楼主:
zjp8683463
从实践上,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点不?:)

楼主:
我现在在想,如果到最后还不行,就直接用成本换指标。激励源和输出信号,分别用求有效值芯片,比如AD637之类的,两路相同的处理,两路AD采集。不过这样好像有点太奢侈了,遭罪啊,做实验还可以,最后成品的成本估计也不大允许。
但总体上,我想在电路上,尽量做到一致性很好,人工调试尽量少,最多一两个点。硬件成本可以适当高一点。
各位估计一下,如果采样误差小于0.5%,这个东西要多少钱才能搞定?

网友J:
回复 楼主:
实现的方法太多,你这么让别人给估价比较难.还不如把你的大概图纸贴出来让大家评价一下.

楼主:
我看的是这个电路,绝对值电路。
加上c1,变成整流后输出。
各位还有什么全波整流电路,可以降低整流后的误差?

楼主:
刚才那个图没有插入成功。

网友K: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网友J:
回复 楼主:
就你目前贴的电路,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其他地方花钱,例如波形发生器,测量电路,温漂,调节,保护等等.
你这个电路要校准挺麻烦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这个问题啊。
我在33楼已经说清楚了。
实现起来不难,但误差小就很难了。
这个电路是一般的电路,要精确,就要器件精确。

所以我在问大家,有什么好的思路或者实现手段没有。

网友L:
回复 网友A:
不怎么懂啊

网友M:
交流采样吧。

网友B:
如果硬件选用12位ADC,即使用数字处理后有17位的ENOB,也不是系统的分辨率.
这个只是ADC这个环节稳定度表现.
如果是12位,那么其物理分辨率已经是固定的.那么其系统的分辨率不可能比这个高 ...
引用 网友C:

我也不是专家。但我认为你的理解是错误的。
我不确定你所说的‘系统分辨率’具体是什么概念,我只听说过sensitive(灵敏度),基于我自己的理解,我提出几个问题:
1)你确信系统分辨率是由ADC的原始分辩决定吗?而不是有sensitive决定的?如果是由sensitive决定的,那你就不能纠结于ADC的raw bit,是吗?
2)如果你**自己的理解,那么你怎么解释我做的这个post process分辨率;又或者说,你如何解释sigma-delta这样一个1 bit ADC将限制你的‘系统分辨率’?

网友C:
一个例子.ADC读电压值.
1.设一个分辨率为1mv的ADC,输入1000mv,ADC读数为1000.
2.不管最后通过什么滤波,比如取多次平均,将读数稳定在1000.01(post process).
3.那么如果输入1000.1mv,那么ADC读数是多少?
ADC连1000和1000.1都分不清楚,你将读数稳定在0.01mv,并不代表你的电压分辨率是0.01mv(post process).
4如果是sensitive不够,那么输入电压本身就不能有1mv级别分辨率,那么此时ADC是合适的.
5最终这个系统的分辨率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

一个16位的ADC通过处理,可以出现20位以上的ENOB,但实际分辨率还是16位.

sigma-delta是由特殊结构-反馈与积分组合而成,不是简单的后处理就能解决的.如果你的处理使用了类似结构,另外讨论.

网友B:
你的这个例子的确是这样,因为一个理想的DC信号,只要与ADC量化值之差处于{-LSB/2,+LSB/2}区间内,是不能引起code变化的,但是需要条件:就是这个DC信号之中的noise为零,这是个理想状态,不是吗?物理世界中不存在SNR为无穷大的DC信号,那么我有理由**,只要时间够久、够久,noise一定产生一个电压促使code变化,那么好,只要code变化了,post process就‘看’到了它,那么着得出的分辨率,不就是更高了么?
你可能会说,抱歉,我的DC信号中的noise的确非常小,要想看见code变化,我可能要等上1年、10年、甚至更久,那么,实际测量中,是等不得的;这没关系,dithering的出现就可以缩短这个测量时间。

所以,我依然**,系统分辨率(sensitive)是由noise reference to input决定的,而不是ADC的物理量化位数。
你的回复对我很有启发意义,我之前从未思考过sigma-delta这样的1bit ADC在测量DC信号时为什么依然能得到极高的分辨率,应该就是你说的,它的结构决定的。

网友C:
设一个位移传感器,其输出1mm对应1V,那么1um对应1mV,但这个1mv肯定有噪声存在,但其中间值确实是1mV.
如果你的ADC分辨率只有10mV,那么你无论怎么处理都无法分辨率出1um.
验证方法为,我将位移移动1um,并用高精度电压表(或其他仪器)测量其输出中间值,确实改变了1mv.
看看10mV的adc处理后的读数是多少?
如果ADC本身的物理分辨率小于noise reference to input,那么短板就是在ADC这里.

网友B:
你用你工作中遇到的‘现象’作为证据,的确有说服力。可我在上面的帖子里说了这种现象是为何产生的。
我觉得最好有第三方之外的工程师加入进来才会使讨论更具有广泛意义。

还有,你提到的现象,我还特意在蓄电池内阻测试电路调试中测验了一下,当时我用了8位ADC测量电池电压(测试仪不止测内阻),我想在100V的单一量程,做到100.00V,我把dithering去掉,现象如你所说的现象一样,分辨率无法通过平均方法提高(我上面的回帖说过,这不是绝对的,只是在我要求的测量时间内,它出现的概率极小而已。),我把预先设计的dither耦合进去,就达到了目标。

还有,如果你坚信,如果环境参数不便,那么那个DC信号量永远、永远被量化成一个code值,这听起来太绝对了,不是吗。

网友C:
我觉得我说的分辨率和你说的还是有异议.
我指的是实际物理量改变,是否能引起最后显示读数相应的改变.
比如每次步进1mV,最后读数是否能反映出来,还是步进2,3次后显示才有一个突然步进.并不是指最后读数能不能稳定在某点数量级上

网友B:
你说的情况的的确确存在,我也是在学习中,我目前的认识也一定有局限;可能我的一切论据都是基于“噪声永远存在”,所以才导致坚信--不管LSB多大,code终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被改变。这在逻辑上,看上去似乎是正确的,而且这里的噪声,我潜意识的假定为一定是white noise,所以根据它的概率分布特性,才坚信未来的一个时刻,它总会发生一个比LSB还大的值,进而导致code改变。但这在实际测量中的限定测量时间内,它很可能几乎不发生,所以从实际使用价值讲,确实应该从你说的那种方法去解决它--即采用更高位数的ADC去实现更高的系统分辨率

楼主:
感觉你们纠结一些概念了。
ADC分辨率换算成电压值,远大于噪声电压,那这个系统的分辨率就是由ADC的分辨率决定;反过来,如果电压噪声已经大于了adc的分辨电压了,那adc位数再高也没有意义了。这个就是我的理解,有些简单和直白。
不知道各位打架的神仙怎么看?

网友B:
请不要用打架这个字眼,呵呵
我们是在讨论问题,而且zjp是我在这论坛里两年的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唯一去深刻分析数模转换器件的工程师。

我记得以前在查阅关于是否进行数字&模拟地分割的资料时,也看到ADI一名非常资深的AE和一名资深顾问对这个问题的‘争论’,我觉得非常好,难怪USA如此强大。

我还记得我去面试,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回答说:“我好多时候都不进行地分割的”,听到这个回答的面试官,就不会跟我讨论为什么,而是直接嗤之以鼻,那神态就像是一个道德标兵在批斗一个生活作风有问题的人那般。让人望而兴叹。

我觉得深刻的讨论总是互有裨益的。

网友G:
测量精度确实取决于adc的位数,因为一般来说,前端处理的信噪比会比较小。

如果楼主使用整流滤波求平均值,那么精度就不完全是adc的位数问题,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整流二极管非线性,滤波保持的时间常数,等等。这种方法对精度的损害会比较大,但简单,不用相对复杂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而采用 dft 的方法,由于采样原始的正弦波信号,前端只需共模放大处理进入 adc, 精度基本上由 adc 的位数决定。

网友J:
回复 网友G:
还有AD速度和计算速度,以及溢出的处理等等:lol

楼主(2012-04-07):
有了初步的结果
用了专门芯片
做下来效果还可以
在一定范围内,绝对误差可以做到0.1%以下。
谢谢各位支持!

楼主:
ad637
温漂可能不止,但如果求两个的相对值,那就问题不大了,是不是?

网友(2020-09-14):
引用 网友G: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去看我关于 DFT/FFT 的帖子,看明白了, ...

你的贴之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