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现场通信真的不能不加校验!!!

楼主(2012-02-24):
这两天在工厂现场被各种干扰折磨的死去活来,把所有操控室外的所有信号线都换成屏蔽线后,终于通讯正常了,以为没事了。当在操纵室内开始操作的时候就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外面的变频器一启动,信号就乱了,室内明明没操作,外面的几个变频器各种乱蹦,吓我一跳。后来才发现是操作室内PLC和电脑间不到10CM的一段串口线没用屏蔽线的问题,之前以为在室内,就没注意,刚开始测试,串口数据也就没加校验。。。。这会真是长教训了,现场的干扰真是难以想象。没啥技术含量的帖子,就是和各位分享下,各位高手莫见笑

网友A:
现场的干扰的确是难以预计和避免, 所以抗干扰措施一定要加强.
校验也算是一种防错的办法.
但这个有点被动, 只能识别错误, 也不能纠错. 所以 应该子抵抗干扰方面做进一步地提升.

楼主:
2# airwill 现场有的通讯线都用铁管抱起来,两边加磁环

网友A:
除了屏蔽, 改用 485/422 传输, 也是很好的办法. 抗干扰的能力强, 成本也上去不了多少

楼主:
4# airwill 用485和CAN了,也是受干扰。1800KW的发动机带着发电机,产生的干扰实在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