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放大电路级联,共模抑制比应如何计算?

楼主(2012-02-24):
在模拟电路中经常用到多级放大电路的级联,对于两个差分输入信号,一般先做一级射随,然后用三运放组成差分放大电路,再然后做一级同相或反向放大,最后是将信号调整到A/D适合的范围。
那么在考虑和计算整个电路的共模抑制比的时候应该怎么计算呢?是将各级信号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相加吗?还是只算前面三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的?
我理解是应该只算前面的三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的,因为我觉得共模信号、差模信号是对输入信号来讲的,在过了差分放大电路之后,输入信号就从两路的正负差分信号变成了对地而言的正负极性信号。之后的共模信号就是加在信号线和地之间的共模干扰了,和输入的差模,共模信号没有什么关系。不知道这么理解对不对。
还有就是这个三运放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的共模抑制比该怎么计算,有资料说是根据最后一个运放周围的四个电阻的失调度来计算,那前面两个运放的失调度就不用考虑了吗?
公司电脑,不能上传图片,请见谅。

楼主:
请各位给讲解讲解啊,确实不太明白

网友A:
如何计算要看你要如何观察。
你只关心差分电路的共模抑制效果,只看它就是了。
你只关心某个频率的共模抑制效果,就只看某个频率就是了。
……
就整个电路来说,要观察它的共模抑制效果,则凡涉及共模信号传输的电路都要考虑进去,如去共模前的通情达理放大。
至于去共模之后的电路是否还要去考虑,看情况吧。

楼主:
去共模信号的电路是指前面的差分放大电路吗?
共模抑制和频率还有很强的相关性吗?

楼主:
怎么很少人对共模抑制比感兴趣吗?

网友B:
多级放大,每一级应设计为一个特定目的,而一般共模抑制要在第一级解决掉,所以整个电路的共模抑制主要就是第一级的。

楼主:
哦,那基本明白了,共模抑制比主要是对输入级而言的。那共模抑制比和频率的相关性强吗?

网友B:
共模抑制比和频率的相关性都一般比较强,频率越高则共模抑制比越差。具体关系还要看具体放大器。

楼主:
那么对自己用三运放搭的差分放大器来讲,哪个元件(如电阻),或者参对频率/共模抑制比的影响最大?

网友B:
主要是两个配对的电阻要求高。一个是精度/偏差,另一个也需要温度系数匹配,否则温度一变就失配了,最后还有老化要小,否则年头一长也变化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