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重刻电路板,,稳压二极管问题,0805瓦数太小,求助。

楼主:
[localimg=180,135]1[/localimg]电路如图 R17本来是想用来做假负载的(后面有5个12v继电器,大概15MA一个,用来在继电器没工作时消耗电流用),,我现在用的稳压二极管为in4739(9V),最大100MA,最小28MA,,,
问题来了,变压器+电容输出空载22V, ( 22-9)/75MA=173欧,,但是电阻0805功率太小  ,13*13/173=0.9瓦,电阻烧了,,我现在不想重新刻电路板,大家帮帮忙啊,,,,早知道用LM7812了,,悲剧了,,求助啊,,除了换变压器还有办法没

网友A(2012-02-24):
如果只是实验打样调试,把那一堆没用的去掉,利用焊盘或者走线焊上个三端稳压器吧

楼主:
比如有没有1.5瓦,或稍大的稳压二极管,,,,外形和IN4739相同的

楼主:
这些瓦数大点的稳压二极管用过没,大家,,,感觉不好找

网友B:
这些东西在弄原理图的时候都该计算好了。

网友C:
R16串若干只1N4001

网友D:
换变压器,换继电器,去掉电阻稳压管。除此都消耗更大的功率。
继电器没有必要稳压。

网友E:
并电阻,一个背一个,想背多少背多少,猪八戒背媳妇一样

网友F:
封装体积决定了功率,
还有,中国的教育体制,那个老师教的,用稳压管给电源稳压啊,稳压管只能给信号稳压,要是给电源稳压,稳压管的功率要比电源大,而且电源会一直是满负荷输出,甚至超负荷输出。

网友G:
和8楼一样,曾经叠过5个0805

网友:
or
lm2596
or
串联型稳压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