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Keil中增加单片机型号MA807

楼主(2012-02-24):
初次使用megwin单片机,请如何在Keil中增加单片机型号MA807

网友A:
安装一下附件文件,可以选择MA807信号

(CN)8051_OCD_ICE_For_Keil_v2.50.zip

网友A:
安装一下附件文件,可以选择MA807型号

网友B:
还没用到keil

网友C(2016-11-25):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下附件文件,可以选择MA807信号

有MA82G5B32的文件吗

网友D:
谢谢,正好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