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段程序的计算结果为啥不对

楼主(2012-02-24):
while(1)
{
  a = 1000000/(100*400/60);
  b = a;
  c = a>>8;
  }

想把a的值分成高低两个字节送给b、c,可是输出的结果和自己用计算器算的结果不一样,是用KEIL看的,不制动为什么。主要是A的值计算出来的不对,高低字节赋值是对的。
按照上面这段程序,得到的A的结果是0xf6d0,可计算器算出来是0x05dd,为什么呢?

网友A:
先问一下a、b、c的数据类型

楼主:
这里忘了写了,uint a;
                  uchar b,c;
程序里是有的。

网友B:
a = 1000000/(100UL*400/60);

网友C:
uint最大值是65536,显然溢出了,用long int

楼主:
怎么会溢出呢?a的结果最后肯定是小于0xFFFF的呀,而且我将a 定义为ulong后,其结果为0xfffffd60,为什么呀?

楼主:
请问5楼:
a = 1000000/(100UL*400/60);
这么改是什么意思呀?这样改果然行了,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改,Ul是定义什么的呀?
这里的100其实是个接收到的变量,这样又该怎样写呀?不能在变量后面直接加UL呀.

楼主:
刚才又试,明白了,要保持数据对齐,哈哈哈,多谢各位帮助!全部弄成UL~~~~

网友D:
a = 1000000/(100*400/60);
  b = a;
  c = a>>8;

编译器只按自己的逻辑编译代码。LZ最好直接写细腻点,不要让它猜想你需要做什么。

网友E:
懂不到 刚开始学

网友F:
有必要弄这么复杂啊

网友G:
单片机的内存小,速度慢,所以编程时尽量把算式化简一些。